[MM32硬件]
输入电压低于LDO的最小压差,LDO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4-03-20):
通常情况下,线性稳压器(LDO)需要一定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压差,以确保它能够正常工作。这个最小压差也称为压差电压(dropout voltage)。如果输入电压低于LDO的最小压差,会导致LDO无法维持其稳定的输出电压,进而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输入电压低于LDO的最小压差,LDO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静态电流(Quiescent Current): LDO的静态电流指的是在稳定输出电压时消耗的电流。当输入电压较低时,LDO可能会进入低效率的工作状态,导致静态电流增加,但仍能提供可接受的输出电压。这种情况下,虽然LDO能够工作,但可能会降低效率并增加功耗。

楼主:
负载电流(Load Current): 如果负载电流较低,LDO的静态电流可能会占据相对较大的比例,这样就会在输入电压低于最小压差时提供足够的输出电压来维持系统正常工作。然而,较高的负载电流可能会导致LDO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温度效应: LDO的性能通常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在较低温度下,LDO可能会更容易满足低输入电压的条件,但在高温下,它可能会表现得更差。

楼主:
工艺和器件的差异: 不同的器件和不同的工艺可能会导致LDO的性能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器件可能比其他器件更容易在低输入电压下工作。

楼主:
尽管有以上因素,但在实际设计中,仍然建议遵循厂商提供的规格和推荐操作条件。如果输入电压低于LDO的最小压差,虽然系统可能会工作,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工作情况,并且可能会缩短器件的寿命。因此,最好在设计阶段确保输入电压处于适当的范围内,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