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确定CAN控制器的输入时钟源通常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2024-03-20):
在确定时钟源之前,需要考虑系统的实际需求,包括时钟精度、成本、功耗等因素。一般情况下,外部晶体振荡器和PLL是比较常见的选择,可以提供较高的时钟精度和稳定性。而内部RC振荡器则适用于一些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低成本应用场景。

楼主:
外部晶体振荡器(Crystal Oscillator): 外部晶体振荡器是一种稳定性高、精度好的时钟源。它通常用于要求较高时钟精度的应用场景。如果系统中已经使用了外部晶体振荡器作为主时钟源,可以将其作为CAN控制器的输入时钟源。

楼主:
内部RC振荡器(Internal RC Oscillator): 内部RC振荡器是一种集成在微控制器内部的时钟源。它通常精度较低,但成本较低,适用于一些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如果系统中没有外部晶体振荡器,可以考虑使用内部RC振荡器作为CAN控制器的输入时钟源。

楼主:
PLL(Phase-Locked Loop): PLL是一种能够将输入时钟信号进行频率倍增或者频率分频的电路。它通常用于提供高精度的时钟信号,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输出频率。如果系统需要较高的时钟精度或者需要与外部设备进行同步,可以考虑使用PLL作为CAN控制器的输入时钟源。

楼主:
其他外部时钟源: 除了上述的外部晶体振荡器、内部RC振荡器和PLL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部时钟源可供选择,如外部时钟信号输入、其他外部设备提供的时钟信号等。根据系统的具体要求和硬件配置,选择合适的外部时钟源作为CAN控制器的输入时钟源。

网友A:
CAN控制器时钟一般都是用的外部有缘晶振,主要是电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