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F103xx微控制器驱动双极步进电机

楼主(2024-03-20):
要驱动双极步进电机,您可以使用STM32F103xx微控制器的GPIO口输出PWM信号,配合电机驱动模块或者外部电路,实现步进电机的控制。
说明如何使用STM32F103xx微控制器驱动双极步进电机: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定义引脚号
#define STEP_PIN GPIO_Pin_0
#define DIR_PIN GPIO_Pin_1

// 初始化GPIO口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STEP_PIN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TEP_PIN | DIR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步进电机控制函数
void stepperMotorControl(uint8_t direction, uint16_t steps) {
    uint16_t i;

    // 设置方向
    if (direction == 1) {
        GPIO_SetBits(GPIOA, DIR_PIN); // 设置方向为正转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DIR_PIN); // 设置方向为反转
    }

    // 发送脉冲控制步数
    for (i = 0; i < steps; i++) {
        GPIO_SetBits(GPIOA, STEP_PIN); // 输出脉冲
        delay(10); // 延时,控制脉冲频率
        GPIO_ResetBits(GPIOA, STEP_PIN); // 关闭脉冲
        delay(10); // 延时,控制脉冲频率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口
    GPIO_Init();

    // 控制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1000步
    stepperMotorControl(1, 1000);

    // 控制步进电机逆时针旋转1000步
    stepperMotorControl(0, 1000);

    while(1);
}

楼主:
在这个示例中,假设使用了STM32F103xx微控制器的GPIOA的PIN0和PIN1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步进和方向。

通过控制这两个GPIO口输出PWM信号,配合外部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或者电路,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控制。

布进电机控制函数stepperMotorControl()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方向和步数。

网友A:
使用驱动芯片大大减小电机驱动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