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3-Level保护是哪三层?

楼主(2024-03-27):
Lock、Scramble、MOVC Disable。

Lock:当LOCK设定后IC会锁住让其它烧录器无法读取,此时只能够对这个IC做擦除整个芯片。

Scramble:当SB设定后读取IC内的数据时会经过特殊编码,就算烧录器能够读取IC内容也无法辨识。

MOVC Disable:当MOVCL设定后,使用者想要用MOVC来读取程序区的程序代码时会读到空的值,可防止其他人用MOVC来窃取程序代码。

PS:由于82系列的IC不能够外挂存储器,因此82系列没有(也不需要)MOVC Disable的功能。

网友A:
MOVC是c51单片机汇编中的查表指令

网友B:
这种特殊的编码是厂家的内部算法吗

网友C:
lock之后就是只能写入不能读取?

网友D:
在汇编中,MOVC指令是表示程序存储器里的内容和别的存储单元进行传送的,主要是用在累加器A和程序存储器的数据传送

网友E:
这三层保护都需要开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