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什么是Frame Error Detection

楼主(2024-03-29):
Frame Error Detection(帧错误侦测)

UART在传送数据时会先传送一个起始位(Low),

然后传送8bit的数据,再传送一个结束位(High)

波型如下

_OOOOOOOO‾‾

当SMOD0 ( PCON.6 ) 设为1 (Enable Frame Error Detection),

而接收数据时会去check结束位是否为High,

不是的话则会将FE设为1,另外,这个FE必须要由软件设回0,

硬件不会自动将它清为0。

网友A:
这种错误是系统自动报送的吗

网友B:
双方都写代码来共同支持这种方式的通讯就行

网友C:
楼主的波形 没有贴出来 没办法对照着看啊

网友D:
这个只要双方设置一致的话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错误呢

网友F:
这种错误只有在串口通讯的时候才会有是吗

网友G:
串口应该很少出现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