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用 Jlink 调试笙泉 MG32F02A032 单片机

楼主(2024-03-30):
MG32F02A032是笙泉推出的一款价格很亲民的MCU,即使其他品牌已经翻了好几倍,这颗芯片依然维持原价。

就调试工具,目前比较好用的还是SEGGER公司的 jlink工具,但J-Flash V7.56a列表里面找不到笙泉的芯片,keil强制用jlink,会出现一堆错误。无奈买官方的Megawin M-LINK。可是用M-LINK有个很奇怪的现象,keil仿真完,点击退出仿真的时候,纯粹卡在这里,点关闭软件,都没用,软件停止响应。没办法,研究一下Jlink。
首先,安装好编程软件,工程师最常用的是keil V5,先安装好keil,到SEGGER的官网,下载jlink驱动。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JLink_Windows_V756a_x86_64.exe
安装完Jlink驱动后桌面出现上图图标。
到笙泉官网下载芯片支持包,如下图:
http://www.megawin.com.tw/zh-cn/support/downloadDocument/238/706
安装完支持包后,在Keil的目录下Keil\Packs\Megawin\CM0_DFP\2.0.8\Flash\下,找到MG32F02A032_FLM.FLM文件,复制到JLINK驱动目录SEGGER\JLink\Devices\Megawin\MG32x02z\下,在Devices目录找不到Megawin文件夹,新建。同样,在Megawin文件夹下,找不到MG32x02z文件夹,新建一个文件夹。只要在这个目录下能找到MG32F02A032_FLM.FLM即可。
打开SEGGER\JLink\目录,找到JLinkDevices.xml,如图。
右击,用记事本打开,在最后一行,前面,加入以下代码:

点击保存。
启动J-Flash V7.56a,如图:

可以看到,软件中出现了芯片的型号。关闭软件,打开Keil, 打开设置选项。

表示芯片已经识别到了。到此,jlink可以正常仿真和下载了。
但是用J-Flash V7.56a直接下载.hex文件,还是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A:
笙泉的单片机都可以使用哪些工具进行调试啊

网友B:
大概是什么时候推出的啊 已经量产了吗

网友C:
也就是说目前并不能通过jlink实现全部的功能是吗

网友D:
jlink不是keil自动安装的吗

网友E:
这个跟使用的编程工具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网友F:
估计也就是仿真器的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G:
笙泉单片机现在主要用于哪些领域呢?

网友H:
通用烧写器还是得用JLIN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