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想在单片机/MCU断电的时候还能运行几秒钟,此时用中断脚检测断电这一刻的动作。在MCU...

楼主(2024-03-20):
想在单片机/MCU断电的时候还能运行几秒钟,此时用中断脚检测断电这一刻的动作。在MCU的VCC脚加一个法拉电容是否可行?有哪些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我要的这个功能

网友A:
方案可以的

网友B:
看电路板大小。我板子大,1000UF也就10ms。可以写两页E2PROM了。256字节。

网友C:
不需要什么备用电源,你只要改下程序,把你关心的状态每秒一次写到 ROM 里,
开机的时候读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大小。我板子大,1000UF也就10ms。可以写两页E2PROM了。256字节。

1000UF也就10ms。这个如何计算的啊  RC?R没有的情况下 如何计算时间

可以写两页E2PROM了。256字节。这个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什么备用电源,你只要改下程序,把你关心的状态每秒一次写到 ROM 里,
开机的时候读出来就行了。

这个会增加嵌入式软件同事的代码量  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0UF也就10ms。这个如何计算的啊  RC?R没有的情况下 如何计算时间

可以写两页E2PROM了。256字节。 ...

加定时器算的时间。

网友D:
你的工作电压、电流多少?没有这些参数没法判断。

网友E:
在电源的主滤波电容前加隔离二极管取测点,可以提高断电检测和缺电关机之间的时间差,直接并法拉电容可能导致单片机上电复位机制失效。

网友F:
换个思路实现很简单:工作时候一直再RTC备份中存储时间,上电时候检测该值即可。存储最好采用滚动存储方式+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源的主滤波电容前加隔离二极管取测点,可以提高断电检测和缺电关机之间的时间差,直接并法拉电容可能导 ...

什么意思啊  搞个图看下撒

网友G:
芯片自带有无掉电检测 没有就靠大电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  搞个图看下撒

SAVE2是测点,直接连单片机IO口,因为是交流周期信号,需要做常规软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VE2是测点,直接连单片机IO口,因为是交流周期信号,需要做常规软件滤波。

...

断电的时候 单片机的电从哪里来  你这个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电的时候 单片机的电从哪里来  你这个  没看懂啥意思

靠C5C7维持一段时间,足够单片机保存数据。

楼主:
法拉电容直接并联在MCU的电源端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源的主滤波电容前加隔离二极管取测点,可以提高断电检测和缺电关机之间的时间差,直接并法拉电容可能导 ...

  3.3V和法拉电容之间有必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吗?就是3.3V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接到单片机的VCC和法拉电容  有没有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3.3V和法拉电容之间有必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吗?就是3.3V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接到单片机的VCC和法拉电容  有 ...

单片机的电源脚上加法拉电容会造成电压上升和下降过慢,容易导致单片机和其他芯片复位异常而死机。
在3.3V之后加二极管电压就不到3.3V了,加二极管的目的是不使用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电源脚上加法拉电容会造成电压上升和下降过慢,容易导致单片机和其他芯片复位异常而死机。
在3.3 ...

啥意思  直接用一个二极管  不用法拉电容吗

网友E:
在3.3V之后加二极管电压就不到3.3V了,而且会造成单片机电源脚电压不稳,所以不能这样加二极管。在合适的地方加二极管可以隔离各种电容对断电检测点的影响,就能在3.3V还没开始下降时就检测到外部断电,达到不使用法拉电容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