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CU和串口通讯,MCU串口损坏,可以从哪些大概率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有哪些好的串口保...

楼主:
MCU和串口通讯,MCU串口损坏,可以从哪些大概率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有哪些好的串口保护措施

网友A(2024-03-21):
串2个1K电阻

网友B:
加光耦隔离下

网友C:
至少给个回路泄放下,或者隔离。

楼主:
光耦如何选型呢  应该没有必要加光耦  这种  毕竟电压域都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给个回路泄放下,或者隔离。

如何泄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