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抬升电路

楼主(2024-03-20):
电压抬升电路 无法抬升, 甚至失真了为什么呢?###NextPage###

网友A:
“电压抬升电路”在哪呢?左边、中间、右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抬升电路”在哪呢?左边、中间、右边?

他的意思应该是运放放大电路,放的太高了,顶到电压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应该是运放放大电路,放的太高了,顶到电压轨了

看来是右边了,建议楼主下载一份LM358的手册,看它的供电、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C:
单电源,不能处理负值信号,U1A 的输出就已经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