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速度问题,急

楼主(2024-03-21):
电机逻辑反,直接给占空比,从小到大,速度递减且值很大,到一定占空比电机不转且速度一直很大。但是用PID调占空比调速,速度却可以调到很低,为什么直接给占空比速度一直很大,远超PID可调的低速度?

楼主:
而且直接给占空比,逻辑反,占空比到234以上(周期359,系统72M,频率200KHZ)电机不转了,但是PID调占空比,设下去的占空比却可以过234电机还工作

网友A:
你拿示波器抓一下吧,话说电机不转且速度很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直接给占空比速度和占空比成反方向呗。

网友C:
你打印PID的占空比值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占空比234的时候电机速度较大,设置为235电机就不转了。在占空比停止临界点没有趋近0位。PID调节的占空比值直接设置下去,电机不转,但是PID调节却可以在一个大的占空比范围内调节速度到很低。

楼主:
PID调节的占空比值直接设置下去,电机不转,但是PID调节却可以在一个大的占空比范围内调节速度到很低,到1.5毫米/秒,但是直接设置占空比速度一直在高位。占空比到235电机不转了,234时还是15.6毫米/秒。记录的PID调节占空比值超过了直接设置电机不转的临界值235。我记录了PID调节到1.5毫米/秒时的占空比,直接把这个值设置下去电机不转。

楼主:
PID调节是一个动态调节,和直接设置占空比还有区别吧?如果不用PID调节,用实验参数最小二乘拟合曲线,想调成极低的速度,应该怎么做呢?直接实现一个速度调节曲线。
降低工作频率后实现了低速运转。结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空比234的时候电机速度较大,设置为235电机就不转了。在占空比停止临界点没有趋近0位。PID调节的占空比值 ...

你自己设置占空比就有问题?

网友D:
直接上图吧,你描述的看不懂想说啥。

网友A:
PID是调接占空比的,占空比是调节速度的。你这么描述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