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F030系统初始化文件时钟计算错误

楼主(2024-03-21):
开了HCLK分频或者HSE分频后,system_apm32f0xx 中的时钟计算函数SystemCoreClockUpdate算出来的系统时钟是错误的。
下面两个函数应该是正常的:
uint32_t RCM_ReadSYSCLKFreq(void);
uint32_t RCM_ReadHCLKFreq(void);

APB时钟读取函数好像也是错的,按手册应该是从HCLK分频,但代码里面从SYSCLK分频。
uint32_t RCM_ReadPCLKFreq(void);

希望官方改一下,免得误导用户。

网友A:
这边沟通了我们系统开发部门的小伙伴,他们给出了回复

针对system_apm32f0xx.c的修改: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void)
{
    uint32_t sysClock, pllMull, pllSource, Prescaler, plldiv;
    uint8_t AHBPrescTable[16] =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6, 7, 8, 9};

    /* Get SYSCLK source */
    sysClock = RCM->CFG1_B.SCLKSWSTS;

    switch (sysClock)
    {
        case 0: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break;

        /* sys clock is HSE */
        case 1:
            SystemCoreClock = HSE_VALUE;
            break;

        /* sys clock is PLL */
        case 2:
            pllMull = RCM->CFG1_B.PLLMULCFG + 2;
            pllSource = RCM->CFG1_B.PLLSRCSEL;
            plldiv = RCM->CFG2_B.PLLDIVCFG + 1;

            /* PLL entry clock source is HSE */
            if (pllSource == 2)
            {
                SystemCoreClock = (HSE_VALUE / plldiv) * pllMull;

                /* HSE clock divided by 2 */
                if (pllSource == RCM->CFG1_B.PLLHSEPSC)
                {
                    SystemCoreClock >>= 1;
                }
            }
            /* PLL entry clock source is HSI */
            else if(pllSource == 1)
            {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 plldiv) * pllMull;
            }
            /* PLL entry clock source is HSI/2 */
            else if(pllSource == 0)
            {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 1) / plldiv) * pllMull;
            }
            /* PLL entry clock source is HSI48 */
            else
            {
                SystemCoreClock = (HSI48_VALUE / plldiv) * pllMull;
            }

            break;

        default:
            SystemCoreClock  = HSI_VALUE;
            break;
    }

    Prescaler = AHBPrescTable[(RCM->CFG1_B.AHBPSC)];
    SystemCoreClock >>= Prescaler;
}

针对apm32f0xx_rcm.c的修改:

uint32_t RCM_ReadPCLKFreq(void)
{
    uint32_t hclk, pclk, divider;
    uint8_t APBPrescTable[8] = {0, 0, 0, 0, 1, 2, 3, 4};

    hclk = RCM_ReadHCLKFreq();

    divider = APBPrescTable[RCM->CFG1_B.APB1PSC];
    pclk = hclk >> divider;

    return pclk;

}

之后我们会尽快更新官方文件,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