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500 Relax Kit 烧录问题汇总

楼主(2024-03-21):
1:用X100的USB口供电,芯片可以通过X100 debug进行烧录,这个供电路由解释为:Vbus 提供5V电压,经过IC101 LD0生成3.3V给芯片供电,最终实现Jlink烧录。

2:为什么把XMC4500 Relax Kit上面小板子掰下来以后不能烧录,是因为IC101在小板子上面,这样芯片的供电就是异常的,所以不能实现XMC-LINK的烧录。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外部给VDD 接3.3V的电,需要供电。我自己验证过,可以通过XMC-link 进行烧录。

3:可以通过IMOTION0-link 进行烧录,IMOTION-linker 可以供电,这样就解决了缺少IC101的问题。

4:为什么板子上面8pin的口不能接Imotion-link的8pin接口,原因在于:XMC4500 relax kit上面的8pin的接口信号和IMOTION(XMC-LINK)8pin的接口信号不匹配,具体可以看下面两个截图:

Imotion-link上面8pin的接口信号是:

网友A:
涵盖了部分烧录不了的问题,感谢感谢,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B:
楼主说的烧录问题确实很常见,也非常实用

网友C:
烧录问题确实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有时需要重点规避

网友D:
烧录不了的问题确实很典型

网友E(2024-12-11):
请问一下,能用JLINK的烧录器进行烧录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能用JLINK的烧录器进行烧录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