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CSI

楼主(2024-03-21):
介绍sunxi 平台RTOS 上CSI_JPEG 驱动hal 的一般使用方法及调试接口,为开发与调试提供参考。
模块介绍SENSOR -> CSI 通路
CSI (CMOS sensor interface)接口时序上可支持独立 SYNC 和嵌入 SYNC(CCIR656)。支持接收 YUV422 或 YUV420 数据。
VSYNC 和HSYNC 的有效电平可以是正极性,也可以是负极性。在配置时,需要保证摄像头和 CSI 内部配置保持一致。
最常见的 YUV422 格式输入后,内部只能处理成 YUV420 格式,并输出到 memory 存以 NV12布局形式。
CSI -> JPEG 通路编码格式
JPEG 模块只支持 YUV420 格式的编码,因此 CSI 捕获的数据输出给 JPEG 模块编码的图像格式必须是 YUV420。若 CSI 输入 JPEG 模块是 JPEG 码流,JPEG 模块也能正常将其输出。
编码模式
JPEG 模块支持 online 及 offline 模式编码。
  • online 模式即在线模式,CSI 每接收到 16 行数据就自动进行 JPEG 编码,当前帧图像接收完,编码也随即完成。该模式 CSI 不会将接收的原始图像数据保存起来,只输出 JPEG 编码后的数据。编码数据输出的方式又有:整帧模式和分块模式。
  • offline 模式即离线模式,CSI 接收到的数据会先存到内存中,待一帧完整数据全部存储完成后,由软件启动 JPEG 编码。所以此时 JPEG 不是实时处理,可以对任何已经保存好的 YUV420 图像数据进行编码。
ONLINE 模式
Online 模式的通路框图如下图所示:
Sensor(摄像头) 输出 YUV422 格式数据到 CSI,CSI 接收到 YUV422 后处理成 YUV420 格式,每接收到 16 行数据后,硬件会自动启动 JPEG encoder 进行一次编码操作,编码输出的码流通过总线直接写到设定好的内存中,故可认为 Online 模式下图像的接收和编码是同时进行的。在一帧数据接收完并编码结束后,JPEG encoder 会产生 ve finish(编码完成) 中断。因此,对图像分辨率的要求是行列数为 16 的整数倍,支持的最小分辨率为 32*32。
Online 分块模式与整帧模式的区别在于,分块模式可以在 JPEG 编码输出数据量达到设定值 (例如 2KB/4KB) 后产生中断,并且可以在一帧编码过程中循环使用编码输出空间,例如只分配 8KB的编码输出空间,而一帧图像编码数据有 20KB,则在第一次写满 8KB 后,JPEG 将会从这 8KB的首地址开始存储,循环使用,故需要软件配合将之前的数据读走,否则之前的数据会被覆盖。
OFFLINE 模式
Offline 模式的通路框图如下图所示:
Offline 模式下,CSI 会将 YUV420 的原始图像数据存储到 YUV memory 中,存放格式为NV12。一帧图像全部存完后,产生写回中断 (wb finish),然后由软件启动 JPEG 开始编码, JPEG 编码器会读取 YUV memory 中的原始数据送给 Encoder 进行编码,编码后的数据写到JPEG memory 中。
模块配置
其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以选择GC0308 摄像头为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CSI Devices --->            [* enable csi driver            [* enable csi camera driver            [* csi camera choice --->                --- csi camera choice                [* csi camera GC0308            [* enable jpeg encoder            [* enable csi demo test command  // csi_jpeg模块测试用例源码结构
驱动位于 rtos-hal/hal/source/drivers/hal/source/csi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csi/├── csi_camera/         ;csi driver│   ├── csi.c│   ├── csi.h│   ├── csi_reg/│   │   ├── csi_reg.c│   │   └── csi_reg.h│   └── sensor/         ;cmos sensor driver│   ├── drv_gc0308.c│   ├── sensor_helper.c│   └── sensor_helper.h├── hal_csi_jpeg.c      ;csi_jpeg模块驱动实现主体├── jpeg/               ;jpeg driver│   ├── hal_jpeg.c│   ├── hal_jpeg.h│   ├── jpegenc.c│   ├── jpegenc.h│   ├── jpeglib.c│   ├── jpeglib.h│   ├── jpeg_marker.h│   └── jpeg_reg/│   ├── jpeg_reg.c│   └── jpeg_reg.h└── utility    ├── cj_board_cfg.h    ├── cj_platform_cfg.h    └── sensor/        ├── camera_sensor.h        └── drv_gc0308.h模块接口说明数据结构csi_jpeg_fmt
作用:用于描述csi_jpeg 模块的属性参数
成员:
  • line_mode:JPEG 的工作模式。
  • output_mode:CSI_JPEG 的输出图像格式。
  • cb:CSI/JPEG 的硬件中断的回调函数。可以用做实现JPEG 分块模式的数据提取功能。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csi_jpeg_fmt {    unsigned int width;    unsigned int height;    enum line_mode_t line_mode;    enum pix_output_fmt_mode_t output_mode;    CapStatusCb cb;    unsigned char fps; //reserve}// 成员line_mode结构体enum line_mode_t {    OFFLINE_MODE = 0,    ONLINE_MODE,};// 成员output_mode结构体enum pix_output_fmt_mode_t {    PIX_FMT_OUT_NV12 = 0x1,    PIX_FMT_OUT_JPEG = 0x2,    PIX_FMT_OUT_MAX = 0x3,};csi_ipeg_mem
作用:用于描述 CSI/JPEG 模块所申请 buffer 相关的属性信息
成员:
  • buf : 所申请的 buffer。
  • mpart_info : JPEG 分块模式的块属性信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csi_ipeg_mem {    unsigned char index;    struct csi_ipeg_buf buf;    jpeg_mpartbuffinfo mpart_info;    struct list_head list;};// 成员buf结构体struct csi_ipeg_buf {    unsigned int size;    void *addr;};// 成员mpart_info结构体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_index;   /* Indicate which buffer the currently encoded part jpeg is stored in */    uint32_t buff_offset; /* Indicate the offset of the current part of jpeg in the buffer */    uint8_t tail;         /* Indicates whether it is the last part of a jpeg image */    uint32_t size;        /* Indicate the size of the current part of jpeg encoding */} jpeg_mpartbuffinfo;模块加载初始化
csi_jpeg 模块的加载函数,主要是CSI/JPEG 模块的初始化、申请中断和clk 初始化等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HAL_Status hal_csi_jpeg_probe(void)
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模块去初始化
csi_jpeg 模块的移除函数,主要是CSI/JPEG 模块的反初始化、注销中断和clk 反初始化等。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HAL_Status hal_csi_jpeg_remove(void)
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配置参数
设置csi_jpeg 模块的属性参数。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hal_csi_jpeg_set_fmt(struct csi_jpeg_fmt *intput_fmt)
参数:
  • intput_fmt:指向csi_jpeg_fmt 结构体类型的配置参数。
返回值:

申请图像buffer
CSI/JPEG 模块获取存放图像数据的buffer。多个缓存可以用于建立FIFO,来提高视频采集的效率。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hal_csi_jpeg_reqbuf(unsigned int count)
参数:
  • count: buffer 数目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释放图像buffer
CSI/JPEG 模块释放存放图像数据的buffer。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hal_csi_jpeg_freebuf(void)
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配置流开关
csi_jpeg 模块的开流/关流函数,主要是CSI/JPEG 模块的配置和控制CSI 采集功能等。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hal_csi_jpeg_s_stream(unsigned int on)
参数:
  • on:“非0” 值代表开启,“0” 值代表关闭
返回值:

CSI buffer 出列
将CSI driver 已经填充好数据的 buffer 出列,供应用使用。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unsigned int hal_csi_dqbuf(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参数:
  • csi_mem:CSI buffer,指向csi_ipeg_mem 结构体类型的配置参数。
  • timeout_msec:单位ms。
返回值:
  • 正数代表成功,返回csi_mem
  • 负数代表失败
CSI buffer 入队
将 User 空间已经处理过的buffer,重新入队,移交给CSI driver,等待填充数据。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hal_csi_qbuf(void)
参数:

返回值:

JPEG buffer 出列
将 JPEG driver 已经填充好数据的 buffer 出列,供应用使用。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unsigned int hal_jpeg_dqbuf(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参数:
  • jpeg_mem:JPEG buffer,指向csi_ipeg_mem 结构体类型的配置参数。
  • timeout_msec:单位ms。
返回值:
  • 正数代表成功,返回csi_mem
  • 负数代表失败
JPEG buffer 入队
将User 空间已经处理过的buffer,重新入队,移交给JPEG driver,等待填充数据。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hal_jpeg_qbuf(void)
参数:

返回值:

模块使用范例online 模式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stdio.h>#include <string.h>#include <unistd.h>#include "FreeRTOS/_os_semaphore.h"#include "FreeRTOS/_os_time.h"#include "sunxi_hal_twi.h"#include <fcntl.h>#include <hal_cmd.h>#include <hal_log.h>#include <hal_thread.h>#include "hal_csi_jpeg.h"#include "jpegenc.h"#include "cj_platform_cfg.h"/* Macro JPEG_MPART_ENABLE defined in jpegenc.h */#if JPEG_MPART_ENABLE#define JPEG_MPART_SIZE         (50*1024)#endifstatic int read_whole_jpg(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int order){    FILE* fd;    long long res;    void *addr;    int size;    char name[128;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jpeg_mem->buf.addr, jpeg_mem->buf.size);    sprintf(name, "/data/test_%d.jpg", order);    fd = fopen(name,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test.jpg error %d\n", fd);        return -1;    }    addr = jpeg_mem->buf.addr - JPEG_HEADER_LEN;    size = jpeg_mem->buf.size + JPEG_HEADER_LEN;    res = fwrite(addr, 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JPEG image ok\n");    fclose(fd);    return 0;}static int read_part_jpg(void *addr, int size, int order){    FILE* fd;    long long res;    char name[128;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addr, size);    sprintf(name, "/data/test_%d.jpg", order);    fd = fopen(name,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test.jpg error %d\n", fd);        return -1;    }    res = fwrite(addr, 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JPEG image ok\n");    fclose(fd);    return 0;}#if JPEG_MPART_ENABLEstatic uint8_t* gmpartaddr[3;static uint32_t gmpartsize[3;static void jpeg_mpart_cb(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static uint32_t offset = 0;    static int index = 0;    hal_dcache_clean_invalidate((unsigned long)jpeg_mem->buf.addr +            jpeg_mem->mpart_info.buff_offset, jpeg_mem->mpart_info.size); /* necessary operation */    memcpy(gmpartaddr[index + offset, jpeg_mem->buf.addr + jpeg_mem->mpart_info.buff_offset,            jpeg_mem->mpart_info.size);    offset += jpeg_mem->mpart_info.size;    if (jpeg_mem->mpart_info.tail) { /*  encode one jpeg finish */        gmpartsize[index = offset;        offset = 0;        index++;        if (index > 3)            index = 0;    }}#endifstatic void main_test(){    struct csi_jpeg_fmt fmt;    unsigned int count, i;    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3;    unsigned int test_count;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unsigned int j = 0;    fmt.width = 640;    fmt.height = 480;    fmt.line_mode = ONLINE_MODE;    fmt.output_mode = PIX_FMT_OUT_MAX;#if JPEG_MPART_ENABLE    fmt.cb = &jpeg_mpart_cb;#endif    hal_csi_jpeg_set_fmt(&fmt);    count = 3;    if (hal_csi_jpeg_reqbuf(count) != 0) {        return;    }    test_count = 3;    hal_csi_jpeg_s_stream(1);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n!");    timeout_msec = 2000;#if JPEG_MPART_ENABLE    for (i = 0; i < count; i++) {        gmpartaddr[i = malloc(JPEG_MPART_SIZE);        hal_log_info("jpeg pic addr = %x\n", gmpartaddr[i);        memset(gmpartaddr[i, 0 , JPEG_MPART_SIZE);    }#endif    while (test_count-- > 0) {        jpeg_mem[j = hal_jpeg_dqbuf(jpeg_mem[j, timeout_msec);        hal_jpeg_qbuf();        j++;        if (j > count)            j = 0;    }    hal_disable_irq(CSI_JPEG_IRQn);#if JPEG_MPART_ENABLE    for (i = 0; i < count; i++) {        read_part_jpg(jpeg_mem[i->buf.addr - JPEG_HEADER_LEN, JPEG_HEADER_LEN, i);        read_part_jpg(gmpartaddr[i, gmpartsize[i, i);        free(gmpartaddr[i);    }#else    for (i = 0; i < count; i++)        read_whole_jpg(jpeg_mem[i, i);#endif    hal_csi_jpeg_s_stream(0);    hal_csi_jpeg_freebuf();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ff!!\n");}int cmd_csi_jpeg_online_test(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started\n");    hal_csi_jpeg_probe();    main_test();    hal_csi_jpeg_remove();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over\n");    return 0;}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csi_jpeg_online_test, hal_csi_jpeg_online, csi jpeg online encode test)offline 模式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stdio.h>#include <string.h>#include <unistd.h>#include "FreeRTOS/_os_semaphore.h"#include "FreeRTOS/_os_time.h"#include "sunxi_hal_twi.h"#include <fcntl.h>#include <hal_cmd.h>#include <hal_log.h>#include <hal_thread.h>#include "hal_csi_jpeg.h"#include "jpegenc.h"static int out_fmt = 0;#define CSI_JPEG_IRQn   109  // rv//#define CSI_JPEG_IRQn 93  // armstatic int read_frame(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FILE* fd;    long long res;    hal_disable_irq(CSI_JPEG_IRQn);  // when write bin, close irq, r/w too slow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csi_mem->buf.addr, csi_mem->buf.size);    fd = fopen("/data/nv12.bin",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nv12.bin error %d\n", fd);        return -1;    }    res = fwrite(csi_mem->buf.addr, csi_mem->buf.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YUV image ok\n");    fclose(fd);    hal_enable_irq(CSI_JPEG_IRQn);  // after write bin, open irq, r/w too slow    return 0;}static int read_jpg(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FILE* fd;    long long res;    void *addr;    unsigned int size;    char name[128;    hal_disable_irq(CSI_JPEG_IRQn);  // cfm when write bin, close irq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jpeg_mem->buf.addr, jpeg_mem->buf.size);    fd = fopen("/data/test.jpg",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test_online.jpg error %d\n", fd);        return -1;    }    addr = jpeg_mem->buf.addr - JPEG_HEADER_LEN;    size = jpeg_mem->buf.size + JPEG_HEADER_LEN;    res = fwrite(addr, 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JPEG image ok\n");    fclose(fd);    hal_enable_irq(CSI_JPEG_IRQn);  // cfm after write bin, open irq    return 0;}static void main_test(){    struct csi_jpeg_fmt fmt;    unsigned int count;    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unsigned int test_count;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fmt.width = 640;    fmt.height = 480;    fmt.line_mode = OFFLINE_MODE;    fmt.output_mode = PIX_FMT_OUT_MAX;    hal_csi_jpeg_set_fmt(&fmt);    count = 3;    if (hal_csi_jpeg_reqbuf(count) != 0) {        return ;    }    hal_csi_jpeg_s_stream(1);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n!");    test_count = 200;    timeout_msec = 2000;  // recommend 2s, 10s for pm test    if (!out_fmt) {        while (test_count-- > 0) {            hal_log_info("test count = %d\n", test_count);            csi_mem = hal_csi_dqbuf(csi_mem, timeout_msec);            if (test_count == 1)                read_frame(csi_mem);            hal_csi_qbuf();        }    } else {        while (test_count-- > 0) {            hal_log_info("test count = %d\n", test_count);            jpeg_mem = hal_jpeg_dqbuf(jpeg_mem, timeout_msec);            if (test_count == 1)                read_jpg(jpeg_mem);            hal_jpeg_qbuf();        }    }    hal_csi_jpeg_s_stream(0);    hal_csi_jpeg_freebuf();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ff!!\n");}struct rt_thread *thread;static void csi_thread(void *data){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started\n");    hal_csi_jpeg_probe();    main_test();    hal_csi_jpeg_remove();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over\n");    kthread_stop(thread);    return 0;}int cmd_csi_jpeg_offline_test(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int ret;    if (argc < 2)    {        hal_log_info("Usage: hal_csi_jpeg_offline num. num: 0 is nv12, 1 is jpeg\n");    } else {        out_fmt = strtol(argv[1, NULL, 0);    }    thread = kthread_create((void *)csi_thread, NULL, "csi_thread", 409600, HAL_THREAD_PRIORITY_SYS);    kthread_start(thread);    return 0;}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csi_jpeg_offline_test, hal_csi_jpeg_offline, csi jpeg off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