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低功耗设计

楼主(2024-03-21):
STM32F103系列单片机在设计低功耗应用时,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以下是一些主要的低功耗模式及其特点:

1. **睡眠模式(Sleep Mode)**:
   - 在此模式下,CPU停止运行,但外设可以继续工作。
   - 通过调用`__WFI()`或`__WFE()`指令进入睡眠模式,前者等待中断唤醒,后者等待事件唤醒。

2. **停止模式(STOP Mode)**:
   - CPU、HCLK、PCLK1和PCLK2时钟被关闭,SRAM和寄存器内容保持不变。
   - 可选择是否保持HSI振荡器或HSE振荡器运行以供RTC或其他特定模块使用。
   - 可通过多个源唤醒:外部中断(如EXTI线)、RTC闹钟、唤醒引脚等。

3.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 这是STM32F103中最低功耗的模式,仅有备份区域(Backup SRAM和RTC)维持供电。
   - 所有 clocks 停止,PLL、HSI、HSE以及VDD都断开,寄存器和SRAM复位。
   - 系统可以通过VBAT引脚上的电池为RTC和备份寄存器供电,并通过特定的唤醒源从待机模式唤醒,例如:VBAT电源检测、RTC闹钟事件、或者WKUP引脚上的上升沿等。

为了实现有效的低功耗设计,你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 确定唤醒源并正确配置: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唤醒机制,如外部中断、定时器事件、RTC事件等。
-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功能: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确保所有不需要工作的外设已关闭或置于低功耗状态。
- 调整系统时钟:在不同模式下,可能需要停用或切换到低速时钟源,比如LSI或LSE用于RTC。
- 配置电源管理:根据硬件设计和应用需求,管理不同电源域的状态。
- 测试与调试:在实际电路中测试低功耗效果,观察电流消耗,优化设计以达到预期的低功耗目标。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低功耗模式下也可能存在“漏电流”,这可能是由于外围电路未完全关闭或者MCU内部存在不期望的活动导致的。因此,对低功耗设计进行细致的测试和排查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网友A:
F103系列现在应该用的人少了吧

网友B:
经典的F103的低功耗

网友C:
现在F013确实使用的比较少了,但开发起来还是挺经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103系列现在应该用的人少了吧

不会啊,用的还是很多的。我们公式一些低端产品都用。

网友E:
停止模式是最省电的,但是限制也最多的。

网友F:
低功耗在很多场合都有用

网友G:
便携式设备都需要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