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如何设置480M主频

楼主(2024-03-21):
STM32H750系列MCU的部分型号支持最高主频480MHz,要配置STM32H750达到480MHz系统时钟频率,通常需要以下步骤:
  • 外部晶振设置:
    • 使用一个高精度的外部晶振(如25MHz或更高)作为高频振荡器(HSE),连接到芯片的相应引脚。
  • PLL配置:
    • STM32H750内部有一个或多个PLL(锁相环路)模块,你需要配置PLL以倍增HSE的频率。
    • 根据STM32H750的数据手册,设置相应的PLL倍频系数、分频器值和其他参数来实现480MHz的目标频率。
  • RCC配置:
    • 在代码中通过STM32 HAL库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配置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模块。
    • 配置步骤通常包括:
      • 启用HSE并等待其稳定。
      • 设置PLL的输入源为HSE,并配置PLL的N、M、P等系数以获得480MHz的输出。
      • 关闭CPU和AHB/APB总线的时钟,然后启用新的PLL输出作为系统时钟源。
      • 根据需要调整AHB、APB1和APB2总线预分频器以匹配新系统时钟。

  • 验证与测试:
    • 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读取SYSCLK相关的系统时钟状态寄存器来验证是否成功达到480MHz。
    • 注意:并非所有STM32H750子型号都能稳定工作在480MHz下,有些可能由于批次、散热设计或电路布局等因素限制,只能工作在较低频率。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务必参考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进行配置,并进行充分的稳定性测试。

下面是一个简化版的伪代码示例:
// 假设使用HAL库
// 初始化HSE
__HAL_RCC_HSE_CONFIG(RCC_HSE_ON);
while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 PLL配置
RCC_PLLConfigTypeDef pllConf;
pllConf.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pllConf.PLLM = ...; // 设置PLL的M分频系数
pllConf.PLLN = ...; // 设置PLL的N倍频系数
pllConf.PLLP = ...; // 设置PLL的P分频系数用于系统时钟
pllConf.PLLQ = ...; // 如果适用,设置PLL的Q分频系数用于其他外设
__HAL_RCC_PLL_CONFIG(&pllConf);

// 启动PLL并等待稳定
__HAL_RCC_PLL_ENABLE();
while (!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LLRDY)) {}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PLL
__HAL_RCC_SYSCLK_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设置AHB/APB各总线预分频
__HAL_RCC_SetSysClock();

// 验证系统时钟频率
uint32_t sysclk_freq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assert(sysclk_freq == 480000000); // 确保系统时钟频率正确
请根据具体的STM32H750型号及官方提供的数据手册中的时钟树图和PLL配置章节详细信息来进行准确配置。

网友A:
在CUBE里面有个电源的等级吧,那个需要设置一下,不然主频上不去

网友B:
选择正确的晶振频率-配置时钟系统-检查电压和散热-优化代码和性能等等

网友C:
还可以设置电压等级吗

网友D:
直接用CubeMX就可以配置480MHz了。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用STCUbeMX简单配置就完了。

网友F:
ST的CUbeMX简单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G:
使用CUBE要注意调整低功耗等级,都则调整不上去

网友H(2024-10-11):
引用 网友G:
使用CUBE要注意调整低功耗等级,都则调整不上去

新版本自动调整等级

网友I:
STM32H750xB 器件基于工作频率可达480 MHz的高性能Arm®Cortex®-M7 32位RISC内核。

网友C:
电压等级还要设置吗

网友J:
在设置480MHz主频之前,请确保您的STM32H750型号支持这一频率

网友K:
试验成功了吗?480MHz能稳定运行?功耗也会提高吧。

网友L:
STM32H750是ST基于Cortex-M7内核,主频高达400M的高性能MCU

网友M:
并非所有STM32H750子型号都能稳定工作在480MHz

网友M:
STM32H750的时钟树配置相对复杂,需要设置多个时钟源和分频器。

网友N:
注意调整相关的时钟设置和电压等级

网友O:
使用 STM32CubeMX 生成初始化代码,该代码会包含时钟配置的相关函数。

网友:
有些可能由于批次、散热设计或电路布局等因素限制,只能工作在较低频率。

网友P:
要达到 480M 主频,需要对锁相环(PLL)进行配置。
对于 STM32H750,通常是配置 PLL 的倍频系数、分频系数等参数。
在 STM32CubeMX 中,找到 “Clock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设置 PLL 的输入时钟源(如来自外部晶振或内部时钟源),然后调整 PLL 的倍频系数。例如,根据 STM32H750 的时钟树,计算合适的倍频和分频组合,使得最终输出的系统时钟(SYSCLK)能够达到 480MHz。
通常需要调整 PLLM、PLLN、PLLP 和 PLLQ 等参数。PLLM 用于对输入时钟进行预分频,PLLN 用于倍频,PLLP 和 PLLQ 用于生成不同用途的时钟信号(如 USB 时钟等)。

网友Q:
STM32H750芯片,400MHZ主频,丰富的外设。

网友R:
Vcore设置正确以支持480MHz的工作频率。

网友S:
如系统不稳定或者某些外设不能正常工作,可能需要重新调整时钟配置参数

网友T:
STM32H750设备能够在480MHz下工作。这通常取决于你所使用的晶振或时钟源,以及Vcore(核心电压)设置。

网友U:
stm32h750官方推荐发挥性能的最佳主频是480MHZ,即时钟选者配置高速外设时钟(HSE)的时候即可配置成功。

网友V:
STM32H750内部有一个或多个PLL(锁相环路)模块,需要配置PLL以倍增HSE的频率。根据STM32H750的数据手册,设置相应的PLL倍频系数、分频器值和其他参数来实现480MHz的目标频率。

网友M:
配置好 PLL 后,将系统时钟(SYSCLK)切换到由 PLL 输出的时钟源。

网友W:
STM32H750VBT6具有高达480 MHz的主频,配备了1MB的闪存和128KB的SRAM。

网友X:
高主频可能会增加功耗,因此请考虑散热和电源管理的需求。

网友Y:
使用STM32CubeMX工具进行配置

网友L:
在代码中通过STM32 HAL库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配置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模块。配置步骤通常包括启用HSE并等待其稳定,设置PLL的输入源为HSE,并配置PLL的N、M、P等系数以获得480MHz的输出,关闭CPU和AHB/APB总线的时钟,然后启用新的PLL输出作为系统时钟源,根据需要调整AHB、APB1和APB2总线预分频器以匹配新系统时钟。

网友Z:
HSE: 外部高速时钟源,通常为8MHz。
PLL: 相位锁环,用于生成高频时钟。
PLLM: HSE时钟的分频器,这里设置为8。
PLLN: PLL的乘法因子,这里设置为344。
PLLP: PLL输出的分频器,用于系统时钟,这里设置为除以2。
PLLQ 和 PLLR: 分别用于USB OTG FS、SDIO、随机数生成器和DSI时钟的分频器。

网友AA:
在STM32H750上设置480MHz的主频需要通过配置系统时钟树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