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常见的管脚说明

楼主(2024-03-26):
供电和地:

VDD:芯片的供电电源(通常为VDD)。
VSS:芯片的地。
晶振和时钟:

XTAL1:外部晶体振荡器的输入。
XTAL2:外部晶体振荡器的输出。
复位和复位控制:

RESET:复位引脚,用于将芯片复位到初始状态。
BOOT0:引导模式选择,通常用于选择从Flash还是从系统引导。
通用输入输出(GPIO):

GPIOx:通用输入输出引脚,可用于连接外部设备或与其他器件进行通信。
模拟输入:

ADCx:模拟数字转换器(ADC)的输入引脚,用于测量模拟电压信号。
串行通信接口:

UARTx:串行通信接口引脚,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串行通信。
SPIx:串行外设接口引脚,用于与SPI设备进行通信。
I2Cx:I2C总线接口引脚,用于与I2C设备进行通信。
定时器/计数器:

TIMx:定时器/计数器的输入/输出引脚,用于定时和计数功能。
PWM输出:

PWMx:脉冲宽度调制(PWM)输出引脚,用于产生PWM信号。
这些是LKS32MC0305微控制器常见的管脚功能说明。

网友A:
有哪些引脚是不能进行复用的呢

网友B:
关于下载引脚的功能转换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C:
供电和地的引脚肯定不能更改用途了

网友D:
基本上 涵盖了大部分的功能模块的引脚

网友E:
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  可以将晶振引脚用作普通引脚吗

网友F:
这个分类太笼统了 有些都不是引脚而是模块了

网友G:
应该可以把晶振引脚做普通引脚

网友H:
管脚说明的很清楚,还有EtherNet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