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在 PSoC™ Creator 中集成 Bosch BSEC 库

楼主(2024-03-22):
将头文件包含到项目中:
将提供的 Bosch BSEC 库的头文件(.h 文件)包含到您的项目中。您可以在 PSoC™ Creator 中的项目资源树中找到您的项目文件夹,在文件夹上右键单击并选择“添加 Existing Item”,然后选择 Bosch BSEC 提供的头文件。

链接预编译静态库:
将提供的预编译静态库(.a 文件)链接到您的项目中。在 PSoC™ Creator 中,您可以在项目资源树中找到您的项目文件夹,在文件夹上右键单击并选择“添加 Existing Item”,然后选择 Bosch BSEC 提供的预编译静态库。

设置编译器和链接器选项:
在 PSoC™ Creator 中,您需要确保正确设置编译器和链接器选项,以便正确链接 Bosch BSEC 库。通常,这包括在编译器选项中指定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包含选项),并在链接器选项中指定预编译静态库的位置(库路径和库文件名)。

调用 Bosch BSEC 库函数:
在您的代码中,您可以调用 Bosch BSEC 提供的函数来执行所需的后处理操作。您需要确保正确地包含所需的头文件,并在链接器选项中正确地链接预编译静态库。

构建和调试:
最后,构建您的项目并进行调试。确保编译器没有报告任何错误,并且您的代码可以正确地调用 Bosch BSEC 库函数并执行所需的后处理操作。

这些是一般的步骤,您可能需要查阅 PSoC™ Creator 的文档以获取更详细的说明,特别是关于设置编译器和链接器选项的部分。

网友A:
Bosch是指博士吗?这个库函数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在 PSoC™ Creator 中,静态库编译更方便高效

网友C:
很详细的库文件相关设置

网友D:
Bosch BSEC 库主要是进行那些层面驱动的?

网友E:
Bosch BSEC 库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F:
感觉库的话,就添加就可以了吧,也不需要弄啥操作啊

网友G:
一般来说引用一下这个库,然后编译一下估计就行

网友H:
你说的库函数是不是就lib啊?

网友I:
你可以看看英飞凌增加其他库函数的操作啊

网友J(2024-04-22):
Bosch BSEC 库具体是干嘛的?控制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Bosch BSEC 库具体是干嘛的?控制电机?

坐等楼主答复吧,博世的产品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