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RS485通过差分信号传输数据,这种方式有助于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4-03-21):
差分信号传输:RS485使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即发送数据时同时发送正向和反向的信号。接收端检测两个信号之间的差异,从而消除了由于噪声、干扰或信号衰减引起的共模干扰。这种方式使RS485更具抗干扰能力,可以在较长距离上稳定传输数据。

楼主:
RS485通过差分信号传输数据,这种方式有助于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特别适合于工业环境等噪声较多的场景。让我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差分信号:在RS485通信中,发送数据时同时发送正向和反向的信号。这两个信号具有相同的幅度,但极性相反。在传输线路上,由于噪声、干扰或信号衰减的影响,两个信号都会受到相同的影响,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保持不变。接收端检测到的是两个信号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单个信号的绝对值。

楼主:
消除共模干扰:由于接收端只关心两个信号之间的差异,RS485可以有效地消除由于共模干扰引起的噪声。共模干扰是指同时影响发送信号和地(共同模式)的噪声。通过差分信号传输,共模噪声对两个信号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在接收端可以被消除掉。

楼主:
增强抗干扰能力:差分信号传输使得RS485在面对电磁干扰、射频干扰或其他环境噪声时更具有稳定的通信能力。这使得RS485能够在长距离传输数据时保持较高的可靠性。

总的来说,差分信号传输是RS485能够在嘈杂的环境中稳定传输数据并具有较长传输距离的关键之一。

网友A:
485设计上不就是差分信号嘛?

网友B:
485的差分信号本身就对外界干扰有一定抗干扰能力

网友C:
差分信号其实就是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D:
对啊,485是需要差分布局的,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E:
其实用网线的双绞线也是OK的

网友F:
这个布线确实有讲究,不然会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G:
差分信号传输可以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信号的影响。由于RS485使用两个相互反向的信号线(正线和负线),它可以通过比较两个信号的差异来恢复原始数据。这种差分传输方式可以有效地抵抗共模噪声和电磁干扰,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H:
是的,RS485通过差分信号传输数据,这种方式确实有助于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I:
RS485差分信号传输可以实现长距离的数据传输。由于差分信号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它可以在较长的传输线上传输数据,而不会受到信号衰减和干扰的影响。这使得RS485非常适用于需要在远距离传输数据的应用场景

网友J:
RS485支持多点通信,即多个设备可以通过同一条RS485总线进行通信。差分信号传输允许多个设备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而不会发生冲突。这使得RS485非常适用于需要在多个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应用场景,如工业自动化和建筑物自动化等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RS485差分信号传输可以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但仍然需要正确地设计和实施RS485网络,包括正确的电缆布线、终端电阻的

网友L:
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RS485芯片和驱动器

网友M:
其实加几个中继器也是OK的,也能弄挺远

网友N(2024-04-20):
常用的差分通信主要是CAN和RS485

网友O:
差分信号传输的抗干扰性能优于单端信号传输

网友P:
引用 网友A:
485设计上不就是差分信号嘛?

确实是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