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F103串口通信

楼主(2024-03-21):
CH32F103是沁恒芯片(WCH)推出的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与STM32F103系列在硬件架构和软件开发上有较高的兼容性。对于CH32F103进行串口通信配置和使用,通常可以按照以下步骤:
串口基本配置步骤:
  • 初始化外设时钟:

    • 首先需要通过RCC模块使能USART相关外设时钟。
  • GPIO端口配置:

    • 将USART的TX和RX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模式,并设置为对应的AF(Alternate Function)功能。
  • USART参数配置:

    • 设置串口工作模式(异步或同步)、数据位数(一般5到9位可选)、停止位数目(1或2位)、校验位类型(无、奇校验、偶校验或标记位)以及波特率。
  • 中断/DMA配置:

    • 根据应用需求,可以选择是否开启接收或发送中断,或者使用DMA传输以实现更高效的串行通信。
  • USART开启:

    • 在完成所有配置后,使能USART接收和发送功能。
  • 发送和接收数据:

    • 使用HAL库函数或直接操作寄存器来向USART发送数据,并在适当的地方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
您好,CH32F103是沁恒推出的一款Cortex-M3内核的MCU。此外,沁恒推出了多款RISC-V内核的MCU,CH32V103系列、V203系列、V30x系列、X035系列等。下列链接为沁恒MCU产品选型表,可以看一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 ... rface?categoryId=70

网友B:
第一句话,说出了三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