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电平转换器

楼主(2024-03-23):
在项目中,如果您需要将3.3V的信号转换为5V,或者将5V的信号转换为3.3V,您可以使用电平转换器。这些转换器可确保两个电平之间的兼容性,并防止损坏您的设备。

以下是两种常见的电平转换器类型:

双向电平转换器:

这种转换器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转换电平,因此适用于双向通信需求。
常见的双向转换器包括TXB0108、TXS0108E等。
通过将转换器的VCCA引脚连接到3.3V电源,将VCCB引脚连接到5V电源,然后将其双向信号引脚连接到您需要转换的信号线上,您可以实现3.3V到5V或5V到3.3V的转换。
电平转换器模块:

这些模块通常包含双向电平转换器芯片以及相关的连接器和电路。
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它们更容易集成到您的电路中。
您只需将3.3V信号引线连接到3.3V侧,将5V信号引线连接到5V侧,然后使用模块上的输出引脚连接到目标设备。
选择合适的电平转换器取决于您的项目需求和电路设计。

网友A:
不在乎成本那肯定是直接用专用IC,如果在乎成本的话就用分立器件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