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配置寄存器使PWM失能并设置停止时的电平

楼主(2024-03-21):
XMC1302是英飞凌(Infineon)的一款32位微控制器,具有多个PWM通道。要配置寄存器使PWM失能并设置停止时的电平,您需要做以下步骤:

选择PWM通道:确定您要失能的PWM通道。XMC1302有多个PWM通道,您需要选择您想要配置的特定通道。

配置PWM控制寄存器:使用特定的寄存器来配置PWM通道的工作模式和停止电平。

设置PWM失能:将相应的位或标志位设置为禁用PWM输出。

配置停止时的电平:根据您的需求,设置停止时的电平,例如将PWM输出设置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楼主: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伪代码示例,演示如何使用XMC1302的寄存器来实现上述操作:

// 选择特定的PWM通道(例如PWM通道0)
// 假设 PWM0 的控制寄存器地址为 PWM0_CR
#define PWM0_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0000)

// 设置 PWM0_CR 寄存器的位[1:0]为 0b00,即禁用 PWM 输出
PWM0_CR &= ~(0x3);

// 设置停止时的电平,假设设置为低电平
// 假设 PWM0 的停止寄存器地址为 PWM0_SCTR
#define PWM0_SCT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0004)

// 设置 PWM0_SCTR 寄存器的位[0]为 0,即低电平
PWM0_SCTR &= ~(0x1);
上述示例中的地址和位偏移是示例地址,实际使用时需要查阅XMC1302的数据手册以获取正确的寄存器地址和位偏移。

网友A:
可以参考另外一个讨论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4704-1-1.html

网友B:
XMC1302是英飞凌(Infineon)的一款32位微控制器具体开发容易上手嘛?

网友C:
应该是使能吧?失能就无法工作了

网友D:
PWM的波形使用还是非常多的,非常适合中多调速场景

网友E:
XMC1302和现在的STM32F103是不是性能也差不多啊

网友F:
这个XMC系列的芯片好像开发起来更麻烦吧

网友G:
话说,这XMC和TC系列,哪个更有优势?

网友H:
设置PWM失能的话,可以看看例程就好了吧,有关闭寄存器的

网友I:
你说设置停止时的默认电平?

网友J:
这个比较简单,就关闭PWM和配置电平应该都是有例程的

网友K:
话说,这XMC是用寄存器来操作?没有库函数?

网友L:
XMC好像比较麻烦啊,还得用寄存器来弄啊

网友M:
多通道PWM配置停止电平是不是不太容易啊?直接IO控制一下电平是不是也行

网友N:
这种操作寄存器的确实不错,速度会很快,缺点就是不容易记得

网友O(2024-04-22):
引用 网友B:
XMC1302是英飞凌(Infineon)的一款32位微控制器具体开发容易上手嘛?

应该挺容易上手的,加油

网友P:
PWM使能并设置停止时的电平对于一些控制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