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假设使用PSoC Creator将SCB I2C从机地址配置为0x00并进行应答

楼主(2024-03-21):
在I2C通信中,从机(Slave)设备需要响应主机(Master)设备发送的地址。通常情况下,从机设备会对应一到多个地址,主机通过这些地址来选择与之通信的从机设备。

对于SCB(Serial Communication Block)模块来说,I2C从机地址是通过其相关寄存器进行配置的。当主机发送一个地址字节时,从机设备需要识别并应答以确定是否与之通信。

要将SCB I2C从机地址配置为0x00,并进行应答,您需要在相应的寄存器中进行设置。

楼主: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配置步骤(假设使用PSoC Creator):

打开PSoC Creator,并打开您的项目。
在“Design Wide Resources”视图或“Device Configurations”组件中找到您使用的SCB组件。
配置SCB组件为I2C从机模式。
在配置页面中,找到“Slave Address”或类似的选项,并将地址设置为0x00。
启用从机应答(ACK)功能,通常这是默认配置。
配置其他相关的选项,如数据接收、发送等。
编译并下载程序到您的目标设备上进行测试。
请注意,将从机地址设置为0x00可能会与I2C总线上的其他设备地址冲突,因为通常0x00是保留地址。在应用中应确保所选地址不与其他设备地址冲突,并与主机的通信协议一致。

网友A:
SCB(Serial Communication Block)模块来说,I2C从机地址是通过其相关寄存器进行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配置步骤(假设使用PSoC Creator):

打开PSoC Creator,并打开您的项目。

很详细的配置过程

网友C:
在I2C通信中,从机(Slave)设备需要响应主机(Master)设备发送的地址

网友D:
配置成0的话,能交互吗?

网友E:
一般是0x00的话,是代表广播?

网友F:
我觉得还是设置好地址是不是就行了,没必要弄成不对的地址吧

网友G:
对啊,0的话会冲突的啊

网友H:
这是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啊,有点意思

网友I:
我觉得可以试试,是不是其他的I2C设备也可以这么玩

网友J:
地址冲突的话,咋弄?直接+1改一下地址?

网友K:
我觉得就是网上有个自动加设备的源码,你可以看看,就是关于这种总线加设备的操作

网友L:
I2C不都是配置好地址就行了啊,也不需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M:
话说,设置成0x00的地址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N(2024-04-22):
在I2C通信中,一般是串行地址寻址通讯

网友O:
从机地址从0开始的还是从1开始的?

网友P(2024-05-27):
0x00 : 那就是说Device code 也是 0
以EEPROM 为便,显然是不支持这样的设置,目前还没有看到 0x00 device address 的芯片
另外, PSoC 仅支持 >= 0x08 的7位地址,请知悉

网友Q:
理论上IIC地址对应上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