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压高还不导通了?

楼主(2024-03-21):
如上图所示:为什么我VCC用7.5V时,Q1门极电压是差不多7.5V,Q1正常导通,马达转动国。
当VCC 12V时,Q1门极电压只有1.3V左右,Q1不导通。

是怎么回事呢?电压高还不导通了?按理说,此时会导通得更彻底才对。

楼主:
按下SW1,VCC 12V供电Q1不导通,马达不转动。VCC 7.5V供电,Q1导通,马达转动正常

网友A:
电压低,Q4,Q5激励不足处于放大状态,可以勉强害羞的磨磨洋工。电压上去后,俄国大力士出场,Q4直接把Q5拉去桑拿,不死算是幸运,这个电路问题太多,有叠器件之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Q4,Q5激励不足处于放大状态,可以勉强害羞的磨磨洋工。电压上去后,俄国大力士出场,Q4直接把Q5拉 ...

分析的很好,这样一看,确实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Q4,Q5激励不足处于放大状态,可以勉强害羞的磨磨洋工。电压上去后,俄国大力士出场,Q4直接把Q5拉 ...

这个是很成熟的电路了,出货都出了7年的产品了。每年6,7单。
只不过有一个功能更强大的新产品用到这个电路,所以提高了供电压为12V,就出现了不导通情况
另外Q4,Q5是带内置电阻的三极管,所以不会烧管子。图纸上的型号是之前放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