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TC测温算法

楼主(2024-03-21):
由于数据不线性温度总是误差较大,例如:设定60度校准,调节外部温度到70度,测量值只有65度,调节外部温度到80度,测量值只有70度...
除了查表还有什么算法?

网友A:
是查表的那个公式不准确

哪个公式更准确一点呢

网友B:
目前查表法的精度还可以,楼主不会是用的是RT的计算公式吧

没用这个RT公式

网友C:
对比过实测电压和ad采集的电压值嘛

对比过60度=3082,70度=3270,80度=35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查表法的精度还可以,楼主不会是用的是RT的计算公式吧

用的公式: WD= 系数*AD(查表后的值)

网友D:
用过无数的NTC,不管是查表还是计算,0~100度误差都在1.5度之内。

网友E:
至少选择0.1%的NTC电阻,用两个0.1%普通电阻较准,一个高端一个低端,比例较准电路误差。这样查表法才准确。查表法根据选择的NTC电阻得到表格。

网友E:
如果选择精度低的NTC,那就自己用万用表挑选下也可以。比如0.5%. 1%和5%不建议用。

网友F:
温度这个东西测试真不容易,主要是测试的参考温度基准不知道准备准,大家一般用什么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这个东西测试真不容易,主要是测试的参考温度基准不知道准备准,大家一般用什么作为参考 ...

一般用恒温水箱做参考

网友B:
float  Get_Temp_Process(u16 ADCData,u16 ADC_ref,float ref)
{
        float TEM;
        float Rt =0;
        float Rp=10000;
        float vol =0;
        float T2=273.15+25;
        float Bx=3435;
        float Ka=273.15;

        vol=(ref*ADCData)/(ADC_ref);;
        Rt=( ref*2 - vol)*1000/(vol);
        TEM=1/(1/T2+log(Rt/Rp)/Bx)-Ka-2;

        return  TEM;
}
就是这个计算公式

@xcodes :没啥吧,就是一种通用的计算公式
@xcodes :得出的温度准确吗?
天,居然和我写的一样 天,用的变量名也基本一样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的代码 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计算公式

谢谢
其中函数参数ref是怎么来的?

楼主:
在60度校准的,但是就是误差太大

网友G:
NTC测量完全不需要什么查表法?你硬件和软件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NTC测量完全不需要什么查表法?你硬件和软件怎么设计的?

这是传感器部分原理图,ADI9直接到MCU-AD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NTC测量完全不需要什么查表法?你硬件和软件怎么设计的?

不用查表法怎么计算温度?

网友H:
普通MCU肯定用查表法呀,分辨率都可以做到0.1度,实际精度1度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