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晶振并联的电阻必须是1m欧吗?

楼主(2024-03-21):
换其他阻值可以吗

网友A:
不是所有晶振都需要,要看具体的芯片和晶振要求。

网友B:
说实话,你都可以不加

网友C:
以前加电阻是为了保证稳定起振,现在一般芯片都内置了

网友D:
其实可以加10M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一般情况是不用加的,为了稳定可以加上,1M就可以,其他不知哦

网友F:
晶振并联的电阻通常被称为晶振负载电阻,它的作用是为晶振提供合适的负载,以确保晶振能够稳定振荡

网友G:
对于晶振负载电阻的数值,一般并不是固定为1MΩ,而是根据具体的晶振型号和厂家推荐的数值来确定

网友H:
不同的晶振型号和频率可能需要不同数值的负载电阻,通常可以在晶振的数据手册或者规格书中找到厂家推荐的负载电阻数值

网友I:
电阻这个数值通常是根据晶振的特性和工作频率来计算的,以确保晶振能够在指定的频率下稳定振荡

网友J:
对于晶振并联的电阻数值,建议参考晶振的规格书或者厂家的推荐值,以确保选择合适的负载电阻数值

网友K:
我觉得都可以不加电阻的,其实效果一样

网友L(2024-05-15):
晶振并联的电阻并不一定是1MΩ。

网友M:
这个不一定的,大部分不用焊接也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