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啥看门狗不能用中断喂啊?

楼主(2024-03-21):
程序卡死的话中断应该也不能运行吧

网友A:
用什么中断喂?定时器中断?中断外设配好就是硬件在自己在运行。

网友B:
程序跑飞,中断依然是有效的

网友C:
好像会有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D:
中断也可以,看你用什么中断源。

网友E:
你可以测试一下,主程序估计卡死,定时器还会正常喂狗不。

网友F:
是的,设备卡死了就基本不运行了,所有的外设都停止了

网友G:
这个是规定的MCU运行机制,不喂狗就复位重新开始了

网友H(2024-07-31):
看门狗通常是用来防止程序出现死锁或无响应的状态。它的设计目的是在程序出现卡死、无法继续正常执行时重新启动系统。
当程序处于卡死状态时,任何中断服务程序都无法被执行,这就是为什么看门狗不能通过中断来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