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出WIFI芯片了嘛?

楼主(2024-03-21):
ST出WIFI芯片了嘛?好像隐约有听到声响。

网友A:
好像没有,不过你可以去官网查一下。

网友B:
应该有吧,毕竟带WiFi的单片机都出来了

网友C:
暂时还没有消息,估计快了

网友D:
应该在路上呢

网友E:
有蓝牙芯片,WiFi的话没听说啊

网友F(2024-04-20):
你可以去官网看看介绍,他家官网更新还是很快的

网友G:
一般情况其实ST的WiFi功能肯定是有的,只是没推出来

网友H:
他家都有2.4G的芯片了,估计WiFi也是快出来了吧

网友I:
我也很期待啊,看看ST的WiFi效果如何

网友J:
可以选择用其他的WiFi芯片啊,例如乐鑫

网友K:
我觉得ST不会出WiFi芯片,现在WiFi竞争力太低了

网友L:
确实官网我搜了一圈,好像没有这方面介绍啊

网友M:
就算ST的出WiFi方案,估计也不会便宜吧

网友N:
没有的,他家还没出WiFi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