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传输速率和UART相比。

楼主(2024-03-21):
CAN传输速率和UART相比哪个比较快?不容易出现误码。

网友A:
传输速率肯定是UART更高,误码率的话和对方因素有关,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B:
同意一楼所说,误码率没有可比性。

网友C:
论数据和其他内容来说的话,肯定是uart快。

楼主:
CAN是可以多对多的,而且包长度有限制,肯定没有UART快。

网友D:
误码率和协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主要是硬件和程序决定的

网友E:
速度没有对比性,受影响因素太多

网友F(2024-05-16):
CAN传输速率相比UART更快,并且更不容易出现误码。

网友G:
其实,CAN总线通常用于汽车、工业控制和机器人等领域,具有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H:
一般来说,AN总线支持多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可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和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I:
我了解到的是,CAN总线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几百kbps到几十Mbps的范围,甚至更高

网友J:
其实,UART是一种串行通信接口,常用于低速数据传输,通常在几十kbps到几Mbps的范围内

网友K:
由于CAN总线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和冗余校验机制,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和误码检测能力。相比之下,UART通信容易受到干扰和误码的影响,特别是在长距离传输或噪声环境下

网友L:
正常来说,从传输速率和误码方面来看,CAN总线比UART更快且更不容易出现误码。但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传输速率和误码情况还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备和实际应用环境

网友M:
这个没法比较吧,CAN的总线比较长而且可以挂载很多设备,串口只能通过485好像可以挂载很多设备吧

网友N:
一般是CAN,好像速度不慢,但是串口要是做得短且不干扰的话,可以达到12M的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