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系统是如何通过一个按键实现开关机的?

楼主(2024-03-21):
看到很多设备都是一个按钮实现的开关机,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求分享电路原理图。

网友A:
看这个按钮是不是自锁的,如果是自锁的就没啥好说的呀。

网友B:
可以在单片机内部运行状态,比如关机状态,按下按键后变成开机状态。

网友C:
楼主看到的开关机只是屏幕开关机了,实际内部可能运行

网友D:
按下按键单片机上电,同时单片机有一个引脚也可以控制电源。类似一个或门。

网友E:
这个电路嘉立创那边应该有,你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F:
开机的话估计需要外部电路配合了吧

网友G(2024-04-20):
你可以使用带是能引脚的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H:
关机好弄,就控制电源的使能引脚,然后关机给这个IO一个电平,就好了

网友I:
将按键连接到单片机的GPIO引脚上。通常按键的一端连接到单片机的某个GPIO引脚,另一端连接到单片机的地(GND)引脚,同时需要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到VCC引脚,以确保按键在未按下时引脚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J:
在单片机的程序中,编写一个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按键的按下和释放事件。当按键被按下时,引脚的电平会发生变化,触发中断,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K: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测按键的状态,判断是按下还是释放。可以通过读取GPIO引脚的状态来确定按键的状态根据按键的状态,实现开关机的逻辑。例如,当按键被按下时,如果系统处于关机状态,则执行开机操作;如果系统处于开机状态,则执行关机操作。

网友L: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我觉得比较靠谱,http://element-ui.cn/article/show-145425.html?action=onClick

网友M:
一键开关机有点麻烦,要是一键 关机还好

网友N:
开机的话应该有专用的芯片IC吧,一键开关机的话

网友O:
用一个MCU控制另一个MCU的开关机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