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下载程序出现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楼主(2024-03-22):
CH32下载程序出现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能链接到电路板,

下载时出现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尝试过降低速度,等多种方法,最终还是翻看用户手册,才看到这段话。

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驱动程序和工具链安装

网友B:
检查闪存编程算法文件

网友C:
更新固件和工具链

网友D:
检查连接和硬件

网友E:
CH32设备已正确连接到计算机,并且开发环境(如Keil、IAR或STM32CubeIDE等)已识别到设备

网友F:
检查你的单片机是否正确连接到了电脑,以及所有的连接线是否都牢固。

网友G:
检查连接线是否插好,确保连接稳定。

网友H:
使用的下载工具与目标设备兼容。

网友I:
该错误通常表示在尝试加载Flash编程算法时出现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设备未正确连接、编程算法文件缺失或配置错误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J:
检查CH32芯片是否被正确识别

网友K:
发环境通常会提供详细的错误日志,仔细阅读这些日志可能会提供更多关于错误的线索。

网友L:
硬件问题也会导致这个错误。

网友M:
检查是否选中了正确的算法文件。在Keil中,可以在“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Use Debug Driver” -> “Driver Setup”中配置。

网友N:
这个是RISC-V内核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