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操作不当导致HC32F460KETA单片机“变砖”,jlink无法识别

楼主(2024-03-22):
做项目用的HC32F460KETA单片机,使用24MHz外部晶振,在SPI例程的基础上修改了部分代码(没有关闭调试接口,没有加密),导致下载完成后单片机“变砖”。此时jlink无法检测到单片机,用华大官方编程器同样无法“解锁”。猜测是代码问题导致单片机不断快速重启,于是想着试试降低单片机时钟频率试试看jlink能不能识别到,然后拆掉了外部晶振,重新连接jlink成功识别。

网友A:
改变boot启动模式,从内部ISP进行入进行烧写。

网友B:
连接下载器的时候,连接RESET引脚了嘛?

网友C:
如果只是你说的情况,可以安装2楼说的,设置一下boot引脚,切换一下启动模式即可。

网友D:
从内部boot启动看看可以不

网友E:
拆掉晶振也需要设置晶振来源的

网友F:
救砖贴很实用

楼主(2024-05-26):
引用 网友B:
连接下载器的时候,连接RESET引脚了嘛?

连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boot启动模式,从内部ISP进行入进行烧写。

官方烧录器就是设置的ISP方式烧录,当时试过了,同样烧录失败

网友G(2024-06-28):
禁用sw了吗

网友H:
切换启动模式看看

网友I:
厉害了,这经验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写死了芯片,不能再使用的。因为不小心使用了安全方式,导致Flash被锁死,无法重新编程下载。

网友J:
需要解锁重新下载

网友K(2024-08-21):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写死了芯片,不能再使用的。因为不小心使用了安全方式,导致Flash被锁死,无法重新编程下载。 ...

安全方式是什么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安全方式是什么呀

程序保护机制

网友L(2024-09-30):
华大官方编程器同样无法“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