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CCU

楼主(2024-03-22):
CCU

介绍 RTOS 中CCU 驱动的接口及使用方法,为 CCU 的使用者提供参考。

模块介绍

CCU 驱动主要实现设备驱动的底层细节,并为上层提供一套标准的API 接口以供使用。

模块配置

其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CCMU devices --->
                [*] enable ccmu-ng driver
                [*] enbale ccmu-ng hal APIs Test command

源码结构

.
│  common_ccmu.h
│  hal_clk.c
│  hal_reset.c
│  Kconfig
│  Makefile
│  platform_ccmu.h
│  platform_rst.h

├─sunxi
│  │  clk.c
│  │  clk.h
│  │  clk_factors.c
│  │  clk_factors.h
│  │  clk_periph.c
│  │  clk_periph.h
│  │  Makefile
│  │  platform_clk.h
│  │
│  └─sun8iw21p1             # sun8iw21p1平台实现(老平台,目前使用ng驱动)
│          clk_sun8iw21.c
│          clk_sun8iw21.h
│          Makefile

└─sunxi-ng                  # sunxi-ng 驱动实现
        ccu-sun20iw2-aon.c
        ccu-sun20iw2-aon.h
        ccu-sun20iw2-r.c
        ccu-sun20iw2-r.h
        ccu-sun20iw2.c
        ccu-sun20iw2.h
        ccu.c
        ccu.h
        ccu_common.c
        ccu_common.h
        ccu_div.c
        ccu_div.h
        ccu_frac.c
        ccu_frac.h
        ccu_gate.c
        ccu_gate.h
        ccu_mp.c
        ccu_mp.h
        ccu_mult.c
        ccu_mult.h
        ccu_mux.c
        ccu_mux.h
        ccu_nk.c
        ccu_nk.h
        ccu_nkm.c
        ccu_nkm.h
        ccu_nkmp.c
        ccu_nkmp.h
        ccu_nm.c
        ccu_nm.h
        ccu_phase.c
        ccu_phase.h
        ccu_reset.c
        ccu_reset.h
        ccu_sdm.c
        ccu_sdm.h
        clk-divider.c
        clk-fixed-factor.c
        clk-fixed-rate.c
        clk-fixed-rate.h
        clk.c
        clk.h
        Makefile
        rst-sun20iw2-aon.h
        rst-sun20iw2-r.h
        rst-sun20iw2.h
        type.h

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include <hal_clk.h>
#include <hal_reset.h>
#include <ccmu/common_ccmu.h>

返回值定义枚举

typedef enum
{

    HAL_CLK_STATUS_DISABLED = -1,
    HAL_CLK_STATUS_ENABLED = 0,
    HAL_CLK_STATUS_ERROR_CLK_FACTOR_REFUSED = -11,
    HAL_CLK_STATUS_ERROR_CLK_NEED_DISABLED  = -10,
    HAL_CLK_STATUS_ERROR_CLK_PARENT_DISABLED  = -9,
    HAL_CLK_STATUS_ERROR_CLK_ENABLED_FAILED  = -8,
    HAL_CLK_STATUS_ERROR_CLK_ROUND_FAILED = -7,
    HAL_CLK_STATUS_ERROR_CLK_SET_RATE_REFUSED = -6,
    HAL_CLK_STATUS_ERROR_CLK_NOT_FOUND  = -5,
    HAL_CLK_STATUS_ERROT_CLK_UNDEFINED  = -4,
    HAL_CLK_STATUS_UNINITIALIZED = -3,        /**< Uninitialized clock driver. */
    HAL_CLK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 -2,    /**< Invalid parameter. */
    HAL_CLK_STATUS_ERROR = -1,                /**< Unknown error. */
    HAL_CLK_STATUS_OK = 0,                    /**< Successful. */
} hal_clk_status_t;

时钟类型定义枚举

typedef enum
{
    HAL_SUNXI_FIXED_CCU = 0,
    HAL_SUNXI_RTC_CCU,
    HAL_SUNXI_CCU,
    HAL_SUNXI_AON_CCU,
    HAL_SUNXI_R_CCU,
    HAL_SUNXI_DSP,
    HAL_SUNXI_CCU_NUMBER,
} hal_clk_type_t;

初始化CCU驱动

函数原型

void hal_clock_init(void);
参数:

返回值:

判断指定时钟是否已经打开

函数原型

hal_clk_status_t hal_clock_is_enabled(hal_clk_t clk);
参数:

clk:clk id

返回值:

HAL_CLK_STATUS_ENABLED:打开
HAL_CLK_STATUS_DISABLED:关闭

获得指定的时钟句柄

函数原型

hal_clk_t hal_clock_get(hal_clk_type_t type, hal_clk_id_t id);
参数:

type:时钟类型
id:时钟id

返回值:

时钟句柄 hal_clk_t

释放指定时钟句柄

函数原型

hal_clk_status_t hal_clock_put(hal_clk_t clk);
参数:

clk:要操作的时钟句柄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打开指定时钟

函数原型

hal_clk_status_t hal_clock_enable(hal_clk_t clk);
参数:

clk:时钟id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关闭指定时钟

函数原型

hal_clk_status_t hal_clock_disable(hal_clk_t clk);
参数:

clk:时钟id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重新计算指定时钟的频率

函数原型

u32 hal_clk_recalc_rate(hal_clk_t clk);
参数:

clk:时钟id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设置一个跟指定频率最接近的时钟频

函数原型

u32 hal_clk_round_rate(hal_clk_t clk, u32 rate);
参数:

clk:时钟id
rate:频率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获取指定时钟频率

可能非实时

函数原型

u32 hal_clk_get_rate(hal_clk_t clk);
参数:

clk:时钟id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设置指定时钟的频

函数原型

hal_clk_status_t hal_clk_set_rate(hal_clk_t clk,  u32 rate);
参数:

clk:时钟id
rate:频率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设置指定时钟的父时钟

函数原型

hal_clk_status_t hal_clk_set_parent(hal_clk_t clk, hal_clk_t parent);
参数:

clk:时钟id
parent:父时钟id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获取指定时钟的父时钟

函数原型

hal_clk_t hal_clk_get_parent(hal_clk_t clk);
参数:

clk:时钟id

返回值:

0:成功
负数:失败

模块使用范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hal_clk.h>
#include <hal_reset.h>
#include <ccmu/common_ccmu.h>
#include "../../source/ccmu/sunxi-ng/ccu-sun20iw2-aon.h"

#ifndef CLK_RTC_NUMBER
#define CLK_RTC_NUMBER 0
#endif

int clk_number[] = {
    CLK_SRC_NUMBER,
    CLK_RTC_NUMBER,
    CLK_NUMBER,
    CLK_AON_NUMBER,
    CLK_R_NUMBER,
};

int reset_number[] = {
    RST_BUS_NUMBER,
    RST_R_BUS_NUMBER,
    0,
};

char *strict_clks[] = {
    "pll-ddr0",
    "riscv",
    "pll-cpux",
    "pll-periph0-parent",
    "riscv-axi",
    "apb1",
    "fanout-27m",
    "fix-losc",
    "rc-16m",
    "ext-32k",
    "rc-hf",
    "pclk-spc-1",
    "pclk-spc-2",
    "pclk-spc",
    NULL,
};

char *clk_type_name[] = {
    "HAL_SUNXI_FIXED_CCU",
    "HAL_SUNXI_RTC_CCU",
    "HAL_SUNXI_CCU",
    "HAL_SUNXI_AON_CCU",
    "HAL_SUNXI_R_CCU",
};

int is_strict_clk(hal_clk_t clk)
{
    int i;
    for (i = 0; strict_clks[i] != NULL; i++)
    {
        if (!strcmp(clk->name, strict_clks[i]))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is_dcxo_clk(hal_clk_t clk)
{
    if (!strncmp(clk->name, "dcxo", 4))
        return 1;
    return 0;
}

int cmd_test_ng_ccmu(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j;

    hal_clk_type_t clk_type;
    hal_clk_id_t   clk_id;
    hal_clk_t clk, p_clk;
    u32  old_rate;

    hal_reset_type_t reset_type;
    hal_reset_id_t  reset_id;
    hal_clk_status_t clk_status;
    struct reset_control *reset;
    int reset_status;
    u32 new_rate;

    printf("clock\t\t\t\t\t type\t\t\t\t\t parent\t\t\t\t\t rate\n");
    for (i = HAL_SUNXI_FIXED_CCU; i < HAL_SUNXI_CCU_NUMBER; i++)
    {
        clk_type = i;
        for (j = 0; j < clk_number[i]; j++)
        {
            clk_id = j;
            clk = hal_clock_get(clk_type, clk_id);
            if (!clk) {
                printf("fail to get clk\n");
                continue;
            }

            p_clk = hal_clk_get_parent(clk);

            old_rate = hal_clk_get_rate(clk);
            if (p_clk)
                printf("%-20s\t\t\t %-20s\t\t\t %-15s\t\t\t %d\n", clk->name, clk_type_name[i], p_clk->name, old_rate);
            else
                printf("%-20s\t\t\t %-20s\t\t\t NULL\t\t\t\t\t %d\n", clk->name, clk_type_name[i], old_rate);

        }
    }
    for (i = HAL_SUNXI_RESET; i < HAL_SUNXI_RESET_NUMBER; i++)
    {
        reset_type = i;
        for (j = 0; j < reset_number[i]; j++)
        {
            reset_id = j;

            printf("reset: get reset control, type:%d, id: %d\n", reset_type, reset_id);
            reset = hal_reset_control_get(reset_type, reset_id);

            printf("reset: control deassert\n");
            hal_reset_control_deassert(reset);

            reset_status = hal_reset_control_status(reset);
            printf("reset status: %s", reset_status ? "assert" : "deassert");

            printf("reset: put reset control, type:%d, id: %d\n", reset_type, reset_id);
            hal_reset_control_put(reset);
        }
    }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ng_ccmu, hal_ccmu, sunxi - ng ccmu hal APIs t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