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KSZ9131 10Mbps 一致性测试方法

楼主(2024-03-22):
对于 KSZ 交换机、KSZ 千兆位 PHY 和 LAN PHY(LAN78xx 除外)上的 10BASE-T 测试数据传输,可以使用链路伙伴(设置为强制 10BASE-T)将信号传输到被测设备 (DUT) 并在 DUT 上启用远程环回;

启用远程环回以实现 10Mbps 以太网一致性测试的寄存器配置:

1. 配置基本控制寄存器(Register 0x00):
- Bits [6, 13] = 00 // Select 10 Mbps speed
- Bit [12] = 0 // Disable auto-negotiation
- Bit [8] = 1 // Select full-duplex mode
2. 配置远程环回寄存器(Register 0x11 or 17d):
- Bit [8] = 1 // Enable remote loopback mode

网友A:
确保测试环境符合要求,包括电源稳定、信号线路良好、地线连接良好等

网友B:
准备好测试设备,包括适当的测试仪器和设备,如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网络分析仪等

网友C:
一致性测试的用例需要准备一下,包括发送和接收数据包的测试用例,以及对时序、时钟、数据完整性等方面的测试用例

网友D:
根据KSZ9131的规格书和数据手册,执行一致性测试的步骤,包括配置寄存器、发送测试数据、接收和验证数据等

网友E:
对测试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时序图、波形图、数据完整性等方面的分析,确保数据传输的一致性和正确性

网友F:
当写测试报告的时候,需要记录测试环境、测试设备、测试用例、测试步骤和测试结果,包括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网友G:
具体的一致性测试方法可能会因应用场景、测试要求和测试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议你参考KSZ9131的规格书和数据手册,以及相关的网络通信标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一致性测试的规划和执行

网友H:
一致性测试我觉得也没啥意义吧,就是测试稳定就好了

网友I:
其实一致性测试最主要的是测试用的示例吧

网友J:
可以网上找一些相关例程,测测一致性呗

网友K(2025-10-20):
KSZ9131 的 10Mbps 一致性测试:连接测试仪器与芯片 PHY 端口,配置芯片为 10Mbps 模式;按 IEEE 802.3 标准,测试发送信号波形(如上升 / 下降时间、过冲)、眼图、抖动;用网络分析仪测回波损耗、插入损耗;验证接收灵敏度,确保符合规范中 10BASE-T 的电气参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