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5里“stm32f10x.h“出现报错咋办?

楼主(2024-03-22):
我算是一个小白,新建工程都是按照B站里操作才完成的。但是第二天按照原样建立工程居然"stm32f10x.h"报错,我是把启动文件,头文件都已经加进来了,但是还是报错。最后又费时间重新看教程才发现一个小地方是不一样的。下面分享一下,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帮助到你!

1.就下面这种问题

2.点开魔术棒

3.更改图中的点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846430/article/details/136679225

网友A:
要更改图标的内容为什么?

网友B:
现在很少人直接从0创建工程了吧。

网友C:
小白学习,最好和视频一步一步学,不要看完视频再去操作

网友D:
基本都是设置问题,现在程序都比较简单

网友E:
文件路径问题

网友F:
查看源文件中的包含指令是否正确。

网友G:
更新或重装库

网友H:
你使用的Keil5版本与STM32F1系列和标准外设库是否兼容。如果版本太旧,可能不支持某些特性或文件。

网友H:
在项目设置中是否定义了正确的预处理器宏。

网友I:
楼主这个位置修改成啥选项内容?

网友H:
检查编译器设置

网友J:
清理和重建项目

网友K:
所有必要的头文件路径都已添加到项目的包含路径中。

网友L:
如果在建立新项目时出现问题,可能是因为项目配置不正确。

网友M:
清理项目(删除所有生成的文件并重新编译)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N:
项目依赖于特定的库,确保你已经正确地添加了这些库,并且库的路径也被正确地设置在项目的编译选项中。

网友L:
所有必需的库文件(如stm32f10x.h)都已包含在项目中。这通常在项目设置中配置,或者在代码中使用#include指令包含。

网友O:
在工程中包含头文件时,需要使用正确的相对路径。

网友P:
有时编译错误可能是由于临时文件或缓存引起的。尝试清理项目,删除所有生成的临时文件,然后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Q:
您使用的stm32f10x.h与您的STM32型号和固件库版本相匹配。不同的芯片可能需要不同的头文件。

网友R:
在工程配置中已指定相应的编译选项。在工程中包含启动文件时,需要使用正确的相对路径。

网友S:
如果stm32f10x.h文件位于工程目录下的Inc文件夹中,那么在源文件中应使用如下包含路径:
#include "Inc/stm32f10x.h"

网友T:
使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请确保在生成项目时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和库文件

网友U:
如果您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那么在工程设置中也应该选择这个型号。型号不匹配可能导致IDE找不到正确的头文件。

网友V:
清理你的项目,删除所有的中间文件和对象文件,然后再编译一次。

网友W:
在创建新工程时, 没有遗漏或错误地复制粘贴了文件或设置?

网友X:
启动文件(如startup_stm32f10x_hd.s或startup_stm32f10x_md.s)与你的芯片型号和配置相匹配。启动文件应该包含对stm32f10x.h头文件的引用。

网友Y:
的工程设置中包含了正确的头文件搜索路径。在大多数IDE中,你可以在项目设置中指定头文件的搜索路径。

网友Z:
文件名完全匹配,包括大小写。在一些系统中,大小写是敏感的。

网友AA:
引用"stm32f10x.h"的#include指令是正确的,没有拼写错误,并且使用的是尖括号<>还是双引号""。

网友AB:
在STM32CubeIDE或Keil等IDE中,需要添加包含stm32f10x.h的路径到项目的头文件搜索路径中。

网友AC(2024-04-22):
重新生成项目的初始化文件

网友AD:
"stm32f10x.h"头文件是否位于正确的路径下。如果文件被移动或删除,编译器将无法找到它并报错。

网友AE:
stm32f10x.h是STM32的标准头文件,它包含了STM32微控制器的寄存器定义和宏定义等。

网友AF:
有时,文件可能会损坏或路径可能已被更改

网友C:
正确的头搜索路径包含在项目“设置”中。在大多数方法中,可以在项目“设置”中指定标头搜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