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代问---tps546c23不能带重载

楼主(2024-03-22):
基于TI的tps546c23两相设计不能带重载,按照推荐的demo板的电路设计,但是在带负载的情况,不能带重载(软件出现电流报警,软件设置保护电流40A,只能带载20A左右),希望能有坛友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A:
都已经报过流了,就查这个呗

还要干啥啊

网友B:
图放大了都看不清 传PDF

网友B:
估计是干扰导致采样不准
重点查电流采样端电路  适当加滤波 优化采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干扰导致采样不准
重点查电流采样端电路  适当加滤波 优化采样线
...

谢谢坛友,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网友自己搞错了元器件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