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F435 QSPI2 XIP外扩SRAM的疑问

楼主(2024-03-23):
在配置AT32F435的QSPI2 XIP读写功能时,遇到一些问题,我主要是通过QSPI2  XIP外扩了一颗SRAM。
在AN0088应用笔记上,提到在进入main之前,全局变量都会被初始化,所以在全局变量初始化之前,要先初始化QSPI2控制器,然后定义了一个before_main();函数,这个函数是被放在启动文件里的。

但是在提供的示例代码里,QSPI的初始化放在了main里,和AN0088中描述的不一样,而且示例代码里也没有在启动文件中配置before_main. 如下图:

不知道是我没看懂,还是能力有限,看的有点迷糊,不知道到底该如何配置。
希望能明确一下,谢谢

网友A:
AN0088里边的描述,对应的场景是将qspi ram用作应用的常规全局变量使用就跟内部ram一样,编译器初始化可能需要将一些内存赋初值,所以需要在此之前将qspi外设初始化
BSP里的应用,只是在程序运行起来后,才去将qspi ram作为buf赋值使用,所以不需要提前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0088里边的描述,对应的场景是将qspi ram用作应用的常规全局变量使用就跟内部ram一样,编译器初始化可能 ...

感谢回复,我已经按照AN0088配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