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SPI CRC怎么配置?

楼主(2024-03-2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AT32F421的 SPI CRC怎么配置?
下面这句这个是STM32的,改成AT32F421的怎么改?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案例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03a / examples / spi / crc_transfer_polling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1, 7);

网友B:
SPI->CR1 |= SPI_CR1_CRCEN; // 使能SPI CRC计算

网友C:
需要查阅AT32F421的数据手册或相关的技术参考文档,了解其SPI模块的特性和CRC校验的工作原理。

网友D:
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SPI硬件会自动进行CRC计算。

网友E:
在SPI通信中启用CRC校验,通常需要在SPI的控制寄存器中设置相应的位来激活CRC功能。

网友F:
在AT32F421的SPI控制器中,需要设置相关的寄存器来启用CRC计算。 置SPI控制寄存器(SPIxCON1)中的CRC位(CRCEN)。

网友G:
选择CRC计算所使用的多项式。

网友H:
要设置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成员变量,它决定了CRC多项式。

网友I:
在SPI通信过程中,数据将被自动进行CRC校验。发送方会在数据帧的末尾附加CRC校验码,接收方在接收到数据后会进行CRC校验

网友J:
在配置SPI CRC时,请确保SPI和CRC的时钟已经使能。

网友K:
这个要用AT的库,不能直接用ST得。

网友L:
CRC多项式用于定义CRC计算的算法。在某些SPI配置中,你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多项式,或者根据需要自定义一个。这通常通过设置SPI控制寄存器(SPIxCON1)中的CRC多项式值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