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PA7复用开漏输出_复用推挽输出.....AT32F421位带操作怎么写?

楼主(2024-03-23):
以下这两句是STM32F103的代码,把这两句改成AT32F421的代码,怎么写?

#define SPI_TX_OFF {GPIOA->CRL&=0x0FFFFFFF;GPIOA->CRL|=0xF0000000;}  //把PA7(MOSI)复用开漏输出
#define SPI_TX_ON  {GPIOA->CRL&=0x0FFFFFFF;GPIOA->CRL|=0xB0000000;}  //把PA7(MOSI)复用推挽输出

网友A:
421不支持IO位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1不支持IO位带功能

是吗?请教一下有没有别的方法?和位带操作一样快速的

网友B:
可以参考BSP这个案例  AT32F421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21 / examples / gpio / io_toggle
/* set pa.01 */
    GPIOA->scr = GPIO_PINS_1;
    /* reset pa.01 */
    GPIOA->clr = GPIO_PINS_1;

    /* set pa.01 */
    GPIOA->scr = GPIO_PINS_1;
    /* reset pa.01 */
    GPIOA->clr = GPIO_PINS_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BSP这个案例  AT32F421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21 / examples / gpio / io_togg ...

非常谢谢

网友C:
用寄存器直接操作应该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