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申请开发板

楼主(2024-03-23):
冷链监控终端,通过 I2C 读取温湿度芯片,过去温度通过无线发给主机。

网友A:
这个应用简单,用STM8 8位机足够。

网友B:
4G模块与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做数据收发就够了,问题是看你的应用层要做到什么水准,是简单一点还是要求带管理。简单的8位机随便选一个都够。

网友C:
无线模块自己就能读温度,浪费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