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在充电状态怎么检测电池实际电压

楼主(2024-03-23):
电池在充电状态下检测的电压是USB接口提供的电压 那怎么检测电池的实际电压C:\Users\93922\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7111641276373.png

网友A:
你这个图片没有上传成功,显示不出来,重新上传一下哈。

网友B:
图片上传方式不对

网友C:
暂停充电 1mS 以上测电池电压。

网友D:
只有停电若干ms,利用这个间隙测量电池的实际电压,就如供电的T12电烙铁,利用方波的空闲时间测量烙铁头的温度一样。

网友E:
设置分压电压,来计算应该可以吧

网友F:
停充,接上负载放电100ms(避免电压虚高,电流视电池类型、容量而定),然后空载100ms,测电压。

网友G(2024-04-27):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池不充电时测量其电压。断开充电电源,然后使用电压表直接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这样得到的就是电池的实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