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keil中增加N32库出错

楼主(2024-03-23):
TE, ck, PA, AC, keil, N32

执行Nationstech.N32G45x_DFP.1.0.6.pack时候,弹出错误对话框,内容如下:

E: bad pack name: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formats: Vendor.Pack, Vendor.Pack.x.y.z, Vendor.Pack.x.y.z.pack, or Vendor.Pack.pdsc
E: File "Kit\Nationstech.N32G45x_DFP.1.0.6.pack" doesn't exist
E: file not found

----怎么解决?keil是最新版本的,官方网站下载的。

楼主:
keil里面接的ST-LINK可以识别到序列号,但是通讯错误,也无法下载程序,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A:
你的mdk是不是升级到了5.39,是的话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365660-1-1.html

有用

网友B(2024-04-26):
你好,这个问题的原因的是你的安装包名字不是Keil的规范命名,我今天也遇到了,除了你下载的DFP.pack的文件,你去检查一下你的路径下面应该还有一个.pdsc的文件,同样修改一下名字,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网友C:
检查N32单片机的库文件是否与你的Keil版本兼容。

网友D:
检查N32库的版本是否与Keil的版本兼容。有时,旧版本的库可能不适用于最新版本的Keil,或者相反。

网友E:
如果使用的Keil版本较旧,可能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以支持最新的库文件和N32单片机型号。

网友F:
如果N32库依赖于其他库或组件,那么这些依赖项也必须被正确安装和配置。

网友G:
尝试卸载现有的N32固件库,然后重新安装。确保在安装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H:
库文件的命名应该遵循一定的规范,例如以“.lib”或“.a”为扩展名。如果库文件命名不规范,可能导致Keil无法识别库文件。

网友I:
在Keil中配置项目时,确保已正确选择了对应的N32单片机型号,以便Keil能够加载正确的库文件。

网友J:
将N32单片机库安装在正确的目录。通常是在Keil安装目录的ARM\Device\N32\ 目录下。

网友K:
库文件需要放置在Keil的特定目录下,如Keil_vX\ARM\PACK(X为你的Keil版本)。

网友L:
库文件版本与Keil兼容。不同版本的Keil可能需要不同版本的库文件。

网友M:
正在使用的Keil版本是否与N32单片机库兼容。如果有新版本的Keil发布,可能是时候更新你的Keil软件了

网友N:
从提示信息来看,是你的pack支持包命名不符合规范导致的,按照规范重新命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O:
没有按照KEIL要求进行命名,修改一下文件名称就可以了。

网友P:
在工程的Options for Target -> C/C++ -> Include Paths中添加了库文件的头文件路径。
在Options for Target -> Linker -> Scatter-Loading File中配置正确的链接脚本

网友Q:
仔细查看Keil给出的错误信息,这些信息通常会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R:
在Keil中添加库文件时,需要指定正确的安装路径。路径错误会导致库文件无法正确加载。

网友M:
在修改了项目设置或库文件后,重新编译项目以确保更改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