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自己设计焊接的采用AT32F407VGT的实验板运行官网的407 例程无反应

楼主(2024-03-23):
内容如题。
自己设计焊接的采用AT32F407VGT的实验板运行官网的407 例程(Keil)无反应,连GPIO的LED都没有反应。
如果将设置中的MCU选成STMF103VExx或GD32F103,207系列用它们的例程运行一切正常,包括TFTLCD-FSMC驱显。用示波器观察晶振有振荡波型。
请问是什么原因?
先谢谢了

网友A:
建议debug 单步查问题

网友B:
最小系统都有啥,电源、晶振、复位三者皆有基本上可以跑起来,跑不起来肯定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好好检查下硬件电路。

网友C:
是不是封装不对啊,特别是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