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报错 生成不了文件

楼主(2024-03-23):
The Code is successfully generated under + 路径,but MDK-ARM V5.32 Project generation have a problem.

1.通过下面这张图可以看见,工程文件的路径下是没有中文的,但不代表工程文件内部没有带有中文字符的文件,这也会引起报错。

此次报错的原因是:我的工程文件下有一个 备注.txt文件

2.其它原因

1)可尝试跟换版本,如果是keil5 选五版本及以上,keil4 选4版本

2)检查有没有包,help 里面查看

3)官网上换一个版本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5416018/article/details/136314585

网友A:
目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需要注意英文路径

网友B:
换一个版本之后就好了吗?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D: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E:
在STM32CubeMX中,检查你的项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在STM32CubeMX中,尝试清理当前项目(如果有此选项)。
然后重新配置项目并尝试生成代码。

网友G:
检查外部工具和链接

网友H:
这些不就是配置问题嘛?直接修改确认一下i就好

网友I:
重新安装STM32Cube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