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隔离?有必要吗?当分压是3.3V的时候,Vi是4V?

楼主(2024-03-23):
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隔离?有必要吗?当分压是3.3V的时候,Vi是4V?

网友A:
图纸不全怎么分析

网友B:
这个就是纯粹的防反灌电路了,防止不接外部电源VI时,VUSB口通过内部电阻形成的反向电压反灌到VI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全怎么分析

VI是接MCU  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纯粹的防反灌电路了,防止不接外部电源VI时,VUSB口通过内部电阻形成的反向电压反灌到VI上。 ...

VI接在MCU IO口上

网友C:
电路不全不好猜测。
如果分压点接ADC,则可能是用于检测外部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全不好猜测。
如果分压点接ADC,则可能是用于检测外部输入电压。

用二极管更好还是电阻更好呢

网友B(2024-05-11):
都说了是纯反灌电路了,自己仔细分析电路。
当VBUS没电时,D8 的负极电压因为电阻接地分压的原因约等于GND,D8的正极即Vi输入检测因二极管正向导通拉低到GND+导通电压(0.7V),单片机判断为低电平。这里的前提是IO口要加上拉电阻,而且上拉电阻的阻值要远大于R37至少10倍以上才能符合施密特触发器的低电平要求,一般单片机内部IO上拉是100K,所以没问题,
当VBUS有电时,二极管因反向偏置截止,Vi等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力,判断为高电平。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加二极管隔离,这是因为加了二极管隔离,可以检测远高于单片机供电电压的VBUS,一般单片机是3.3V或5V,但是像TYPE-C快充的VBUS,电压最高是20V。加了二极管隔离可以检测高于单片机电压的外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