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大佬们STM32f103c8t6的ADC能接一个开始在4V输入电压 后面为2V电压的输入吗

楼主(2024-03-23):
我注意带STM32F103c8t6的ADC最大输入电压为3.3V
那我Vout只持续几十秒4V 后面稳定在2V可以吗
图1为乙醇传感器GM502B传感器模块的标准测试回路 Vout为ADC的输入
图2为传感器输出Vout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网友A:
建议楼主按照官方要求进行设计,而且4V电压持续时间比较长存在风险

网友B:
不能直接接入,需要分压

网友C:
其实你要是采用分压电路估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adc的阈值就是3.3V的

网友E:
你可以用运放的方式调节电压的值,来接入

网友F:
你换外部ADC吧,就能接入了

网友G:
一般是不让的,你需要分压才行

网友H:
不行,前几十秒基本上就把ADC搞坏了

网友I:
你可以把大于3.3V的用运放的方式隔离掉啊,就好了

网友J:
你得看你的有效数据是在哪里,比如有效数据都是2V左右的话,可以把4V左右的电平过滤掉的

网友K:
用个分压电阻就解决了,这问题

网友L(2024-08-31):
如果你需要更高的精度或更好的信号调节,可以使用外部运算放大器

网友L:
运算放大器可以配置为非反相放大器或者作为电压分压器使用,从而将输入信号压缩到 ADC 的范围内。

网友L:
在设计时应考虑到 ADC 输入信号的范围,避免任何过电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