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我想用stm32的单片机采样电压,然后每周波采样128个点,如何设置呢

楼主(2024-03-25):
关键是我想把采样得到的点上传到电脑端,现在关键地方就是我上传的速度能不能跟上我采样的速度,该采用哪种上传方式,有没有大神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该怎么弄

我是用了dma传输,DMA内存空间是1000,那我adc采样1000个点之后,第1000个点以后的数据会不会依旧是存进DMA的内存空间,将最开始的点挤掉,我是想将每个adc的采样点都上传到PC端,该怎么做呢?或者不上传到PC端,将每个采样点都要经过我写的一些算法,我就怕前1000个点还没计算完成, 然后后面的采样点又挤进来了,这样数据就不连贯了

网友A:
根据采样点数可以计算出采样频率,然后进行相关配置就是了。

网友B:
提高上传的速率

网友C:
是有可能的,尽量在1000个点的时候先取数据,然后再计算。

网友D:
弄个缓存队列,而且不一定要1000个点完事了再取的。

网友E:
你准备通过什么方式将数据上传到PC端?

网友F:
你需要配置ADC的采样频率了吧

网友G:
正常是需要改采样频率,然后再进行你说的需求修改

网友H:
你可以有数据长度触发DMA的,就好了

网友I:
你一次传输1000个点可以啊,然后剩下的就下一次传输呗

网友J:
你要是使用USB或者串口的话,需要修改一下缓冲区的

网友K:
其实你这个一千个点一般是很快就算出来的啦

网友L:
如果修改一下缓冲区呢?

网友M:
你可以把数据都传输给上位机,让上位机计算

网友N:
你的算法时间会消耗多少啊?

网友O:
你可以把1000改小点,让算法算的快一些也许会OK的

网友(2024-05-04):
配置ADC的转换模式、转换通道、采样时钟等参数

网友P:
将ADC配置成定时触发采样

网友Q:
为了提高效率,可以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传输ADC的数据。这样,ADC的数据可以自动传输到内存中,而无需CPU干预。

网友R:
需要配置一个定时器来控制采样的频率。假设输入信号的频率为f,那么采样频率应为128f。通过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重装载值,可以得到所需的采样间隔。

网友S:
可以使用HAL库中的HAL_ADC_Start_DMA函数来配置ADC进行连续采样。同时,你需要设置采样时间、采样精度等参数。

网友T:
设置ADC的采样率和分辨率。通常可以在STM32 HAL库或寄存器参考手册中找到如何配置ADC的文档。

网友U:
配置DMA通道,使其在每个ADC转换完成后自动读取数据并存入RAM。

网友V:
为了确保采样数据不丢失,可以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传输方式。

网友W:
// 初始化ADC
ADC_HandleTypeDef hadc;
hadc.Instance = ADCx; // ADC实例,例如ADC1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 时钟预分频
h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分辨率
hadc.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 扫描模式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非连续转换模式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非连续采样模式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x_TRGO; // 外部触发源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数据对齐
hadc.Init.NbrOfConversion = 1; // 转换通道数
HAL_ADC_Init(&hadc);

// 配置ADC通道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x; // ADC通道,例如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1; // 通道等级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 采样时间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启动ADC
HAL_ADC_Start_IT(&hadc); // 启动ADC并开启中断

网友X:
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启动ADC采样。在STM32单片机上,你可以使用HAL库中的HAL_ADC_Start_DMA函数来启动ADC采样。同时,你需要在采样完成后停止ADC采样,以便下一次定时器中断时再次启动采样。

网友Y:
可以设置DMA传输的内存地址和传输数量,以便在ADC完成一次转换后自动将数据传输到内存中。

网友Z:
如果需要提高采样率,可能要考虑降低ADC的分辨率,以换取更快的转换速度。

网友AA:
可以多采集一段然后统一上传

网友AB:
信号频率是1kHz,那么ADC的采样率应至少为128kHz(128点/周期 * 1kHz = 128kHz)。

网友AC:
据所需的每周波采样点数,确定采样频率。例如,如果电网频率是50Hz,那么每个周期是20ms,要在每个周期内采集128个点,采样间隔应该是20ms/128≈156.25μs。

网友AD:
ADC采样率为128kHz,那么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可以设置为128,以生成1kHz的定时信号。

网友D:
事实上,你的1000分通常很快就能算出来

网友AE:
配置定时器以每周波采样128个点。

网友W:
ADC以进行连续采样。

网友W:
打算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传输ADC数据,你需要配置DMA以支持ADC的数据传输。你可以选择Normal模式(不循环模式)或Circular模式(循环模式),具体取决于你的需求。

网友:
可以设置ADC完成中断,当每次ADC转换完成后,都会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AF:
把串口通信速度提高

网友AG:
通常,我们需要改变采样频率,然后修改你说的要求

网友AH:
如果我们修改缓冲区呢?

网友AI(2024-06-21):
你可以把所有的数据传输到上层计算机,让上层计算机计算

网友AJ:
你打算怎么把数据上传到电脑上?

网友AK(2024-07-31):
要在STM32微控制器上实现每周波采样128个点的电压采样,需要考虑以下步骤:

配置ADC:配置ADC以采样电压。
配置定时器:使用定时器以特定的频率触发ADC采样。
采集数据:将采集的数据存储到内存中。
处理数据:可以在存储满128个采样点后处理数据。

网友AL:
其实还是看采样以及传输频率的关系,有时候不是非常容易同步的

网友AM:
你描述的情况涉及到DMA(直接存储器访问)缓冲区的循环模式和ADC采样的实时处理问题。

网友AM:
在这种模式下,DMA在缓冲区满时会停止传输,你需要手动处理数据溢出的问题。

网友AN:
要使用 STM32 单片机采样电压并每周波采样 128 个点,你需要设置一个定时器来触发 ADC 采样,并在每个采样周期内收集数据。

网友AO:
如果需要提高采样速率,可以考虑降低ADC分辨率,以换取更快的转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