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8t6读mpu6050的时候地址一直为0X00

楼主(2024-03-24):
如题,试过了换杜邦线,加延时

网友A:
检查MPU6050的I2C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B:
一帮情况下应该是程序通讯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I2C通信问题

网友D:
代码有误?

网友E:
电源和时钟问题

网友F:
检查MPU6050的初始化和状态

网友G:
可能是MPU6050本身的问题。尝试更换一个MPU6050模块,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