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MA中断函数中再次开启DMA怎么配置

楼主(2024-03-28):
DMA配置成DMA_Mode_Normal模式,开启传输完成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再次开启DMA怎么配置?直接调用"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函数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应该就不用再开启了,直接调用估计就可以

网友B:
你只要是配置好DMA之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C:
我理解的是,你只用开启一次DMA的配置就行

网友D:
你看看官方的例程呗,然后根据例程进行修改呗

网友E:
一般都是调用就行,不需要在实现开启了

网友F:
这个好像就在中断里进行开启和传输吧

网友G:
你用的是那款MCU?好像是有例程的吧

网友H:
好像是直接传输就行,你这个是使能函数吧

网友I:
一般是把数据复制到DMA的缓冲区里啊

网友J:
先失能通道,在配置传输数量,在使能

网友K:
先看看你用的这款MCU的DMA操作例程吧,然后再研究弄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