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下载HEX文件到flash中,不能运行。。在线J-Link调试可以运行

楼主(2024-03-29):
STM32下载HEX文件到flash中,不能运行。。在线J-Link调试可以运行。。。求助。。

网友A:
可能是时钟配置不正确

网友B:
确保编译器和链接器的设置正确,以生成适合目标硬件的可执行文件。可能需要检查编译器选项、链接器脚本和优化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