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已解决]DMA开辟缓存,怎么使用动态内存?

楼主(2024-03-31):
开辟20kb左右的缓存空间,如果直接用全局变量数组,在不需要用到DMA时,那这20k的内存就一直不能释放,好浪费。若使用malloc来开辟动态内存,应该是放在堆区吧?堆区不是默认只有512字节?还要修改启动文件的堆大小?

网友A:
正常来说,你开辟20K内存的时候,就是已经被占用了

网友B:
我觉得你要是动态内存操作的话,估计会比较好吧

网友C:
对于大内存需求,可以使用malloc函数在堆区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D:
默认情况下,堆区的大小可能会受到限制,需要根据具体的系统和编译器设置进行调整

网友E:
在一些嵌入式系统中,确实需要修改启动文件或者编译器设置来扩大堆区的大小,以满足大内存需求

网友F:
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需要注意内存泄漏和内存碎片等问题,确保及时释放不再需要的内存,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网友G:
现在MCU的资源很丰富了,其实20K也不算是很浪费

网友H:
这种全局变量可以用结构体的方式,会共用的话,还好

网友I:
不会玩啊,我觉得应该可以使用堆区吧

网友J:
你估计要修改堆栈大小,我猜测哈,毕竟我没用过amlloc,哈哈